想找一种耐磨的类似尼龙的材料一直没找到,求助!

楼主(2011-09-11):
厂里生产线上要用到导轮,想找耐磨耐温(200℃以下)的类似尼龙的材料,一直没找到。有谁知道吗,求指点,谢谢!

网友:
聚四氟乙烯(塑料王)可满足你要求。

网友:
楼上正解,确切的说是聚四氟乙烯基复合材料,而且要用油润滑,干磨和油润滑条件下磨损率最大可相差1700倍

网友:
是这样的,一般活塞杆上的刮油环都是用聚四乙稀这种材料

楼主:
聚四氟乙烯材料的试用过了  不过表面容易沾粉尘(产品表面有涂层,会有轻微粉尘),使用中粉尘结块会擦伤材料表面

网友A(2011-11-27):
聚氨酯如何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如何呢,楼主?

用作导套的话,聚氨酯硬度太差了吧

网友(2012-01-29):
用金属做导套,聚氨酯做面,可否。

网友:
耐高温硼改性酚醛树脂
耐高温硼改性酚醛树脂主链分解温度500℃以上,800-900度残碳率达67%,耐烧蚀性能好,线烧蚀率-0.079mm/s,质量饶蚀率

0.0333g/s,氧指数高达49,比光烟密度为9.3。以上产品已用于先进复合材料的生产,如不同型号导弹的扩散段、尾管、收敛段的碳

纤维、高硅氧纤维等增强复合材料部件。绝缘材料行业中耐300℃玻璃钢纤维增强绝缘管,c/c材料的制造。用于航空工业中飞机内装

饰材料的制造,各项阻燃性能,包括在火焰中放出的毒性物质,以及机械性能全部优于美国波音公司材料规范BMS8-223D的要求。

网友: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耐高温闹磨损绝缘等等!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