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防松效果究竟如何?

楼主(2011-09-11):
公司以前用弹簧垫圈防松,我发现在动载荷(载荷不大,但机器动作较频)条件下螺栓极易变松。但我们的拧紧力矩并没有严格控制。我想请教各位,在打满力矩的情况下,那个弹簧垫圈究竟用处大不大,如果不大就考虑不用了,直接垫平垫。

网友:
弹簧垫圈还不行,就用插销,或销钉。肯定不松

网友:
双螺母,插销,都可以试试,

网友(2012-03-16):
是否考虑改用自锁防松螺母 上海底特生产的施必牢自锁防松螺母  有需要可联系-021-60570389-648

网友:
用双螺母应该行吧,老师教的

网友(2012-12-03):
这个要看你的弹簧垫质量和连接体材料

网友(2013-01-15):
弹簧垫圈还是有用处的,一般还是别省

网友(2013-04-17):
弹簧垫圈正常情况下首选。

网友:
防松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