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性能,阶跃响应,请教高手

楼主(2011-09-11):
谁能讲解一下,阶跃响应是怎么实现的?机械操纵,输出液压力。多谢!

网友:
实际应用中没有理想的阶跃输入的。只是能调整一下输入时信号的上升速度。请楼主再描述详细一点你的工况要求。电磁换向阀的切换有时也不能满足响应要求的

网友:
期待高手的响应

网友:
机械输入一定的位移量,输出也是位移量。阶跃响应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又怎样分析结果呢?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请楼主回复一下贝贝老师的问题,他应该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顺便我们也学习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