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9-11):
6.35的螺距英制为4是怎么算的,说仔细点

网友:
英制螺纹是以每吋有几个牙来算的,你问的问题表示:每英寸(25.4mm)有4个牙的螺纹,25.4mm除以4等于6.35mm。另外,英制螺纹的齿形有圆形、55°和60°几种,请搞清楚后再加工。请你查阅手册,以相关标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