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是如何使用的?

楼主(2011-09-11):
伺服阀是如何使用的?
网上查了点资料 “伺服阀上面都是用的力矩电机”所以控制伺服阀,就是相当于控制力矩电机的转动。。这样想对吗?
我想用单片机去控制,一个mcu用来采集数据,然后传给另一个MCU,去控制伺服阀。但网上资料很少,就只听老师说需要pid控制。
谢谢了。还有,一个伺服阀大约多少钱啊?三位4通

网友:
力矩马达是伺服阀的前置级,用于将电信号转为一个控制液压力驱动主阀级滑阀运动,形成可控的阀口来控制油液。单片机控制可以,但需要注意输出后必须经过功率放大,伺服阀接收的是电流信号,这点注意。其次一般现在好多功放输出都是pwm调制。
关于伺服阀价格,差别很大,你需要具体咨询了

网友:
伺服阀有几种,有喷嘴挡板式滴,有射流管式滴,有直动式,还有盘式滴等等。力矩电机滴也是一种。它多说滴是前置级。楼主还是先看一下液压伺服系统之类滴书吧。

网友(2012-03-21):
射流管式伺服阀推荐704研究所的产品。

网友:
伺服阀用的是力矩马达,和你说的力矩电机有点差别。电流信号控制(驱动)力矩马达衔铁摆动,带动喷嘴,喷出的油驱动阀芯,输出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