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ug7.5和8.0都遇到这个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11):
我在装UG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咋办了,求高手指教,我装的是7.5,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装8.0同样这个问题,崩溃了。

我的问题是最下面那张图片

网友:
非高手路过,学校时用过UG一段时间,不过没出现过啥问题

网友(2011-10-27):
许可证在安装时出错,找点时间在这方面去查查

网友:
破解失败,鉴定完毕!有80的了么?我这没的卖,CATIA我这也没人卖

网友:
应该是没有把文件复制到安装盘上

网友:
恩,应该是文件没有复制,我开始也是碰见这个问题

网友(2011-11-26):
路过,看一看,不懂不敢乱说。

网友:
呵呵。不知道哦,公司都有专门人来装。

网友:
你把许可证管理器里面的文件指向调对了后,把许可证管理器里中间那项点一下stop,再点一下star

网友(2012-07-01):
上百度大学学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