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后再焊接,还是焊接好了整体电镀?

楼主(2011-09-11):
两个铜需块要焊接,是先分别电镀后再焊接,还是焊接好了整体电镀?

网友A:
觉得应该是先焊接然后再电镀,因为焊接有可能破坏电镀层,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是先焊接然后再电镀,因为焊接有可能破坏电镀层,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同意

网友:
毫无疑问。。先焊后度   也可以度了焊  在打磨再度

网友:
成本和时间有点变化。。 其他没什么    哈哈

网友:
通常情况下都是焊过再进行电镀,说出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肯定是先焊接再电镀

网友:
楼主是什么焊接方式?如果是钎焊,一般要先镀后焊。其它焊接方式不懂

网友:
一定是先焊后打磨再电镀。

网友:
肯定是先焊接后,在进行电镀

网友(2025-01-26):
镀锡件适用于激光焊接或者其他焊接吗?会和镀锌一样对焊接质量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