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折弯系数,请教

楼主(2011-09-11):
谁能介绍一下
铜的折弯系数的计算和设计时应该怎样选择折弯系数。

谢谢!

网友:
什么是折弯系数?请教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指的是管材,棒材还是板材?
我这里说的是管材。D/R=1.25(轻松保证橢圆率)
                           D/R=1.0(橢圆率保证不轻松)
                           D/R小于1,难以保证
我想这对棒材没问题。板材没经验。
以上拙见,供您参考。

网友:
我们一般选1.7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