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刃磨

楼主(2011-09-11):
求助大虾 普通钻头刃磨成什么形状和角度可以打出来得铁屑是碎的 不缠刀的那种

网友:
普通的高速钢钻头钻钢件出的铁削不应该是碎的,钻铸铁时才有小段的碎屑。个人标准是钻钢件时两边切削刃同时出屑说明钻头磨得比较正。不太专业,见笑啦!

网友:
  走刀开到最大。。。。 就碎啦。。。。 不过您那个钻头要求比较高了。。 恩。。 比较高的。。

    听二楼的吧。。。  出两条屑 说明钻头比较好。。

         碎屑跟材质有关。    跟钻头无关的

网友:
不同的材料,要合理选用不同的转数和走刀量,在钻头上开几个削槽

网友:
钻不锈钢的时候需要断屑

网友:
顶角磨大一些(140度),前角处也要修磨一下。最好磨群钻。

网友:
进给量小点,转速高点

网友:
要在其中一个刀面上开断削槽才可以。不过,开了以后,定心就不好了,因此要在横刃外磨一圈定心槽。这样的话,钻头太小就不好磨了。

网友A:
磨做头也是学问的 我当时是在别人的嘲笑中学会的 悲剧

网友(2011-10-30):
普通钻头是很难经过修磨后能达到你的要求,除非这支钻头新的时候就能断屑,断屑技术最就主要是在排屑槽和钻尖上。需要高性能钻头,找艾塔工具

网友:
在两个后刀面上分别磨一条和两条分屑槽。

网友(2013-04-27):
加大进给试试,排屑会好很多。

网友:
主要应该看材质吧,即便设法弄碎了,刀具的磨损也会很大吧

网友:
小小的钻头有如此学问领教了

网友:
排屑好,钻头进给高一些好呢还是低一些好?有师傅说给高些有说给低些,进给跟材质有关系么?高与低哪个更有权威性?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A:
磨做头也是学问的 我当时是在别人的嘲笑中学会的 悲剧

磨钻头有嫩难么   我请教   我不会磨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碎屑呢,只要不缠刀就没事了吧

网友:
从刀具上下功夫,不如改变一下材料的硬度或是组织,热处理一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