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度特别大的介质采用何种机械密封比较好?----请教

楼主(2011-09-12):
介质类似于玻璃胶的介质用什么机封比较好,腔内温度大概80-120°C,要不要冷却?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要说明使用场合,温度,工况都选择的。

网友:
法兰,内塞耐高温密封圈(氟类)不知道可行否,我们导热油到170度左右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用 四氟密封件吧, PTFE

网友:
要明确是什么材质才能选择

网友:
可以选用机械密封,选用PLAN53或52,最好选用PLAN5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