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UG中能否进行仿真分析

楼主(2011-09-12):
如题,想在UG中进行简单的运动分析,能否实现

网友:
可以做些简单的力学分析和运动分析,如果是难点的还是用其它软件做分析比较好。

网友:
UG还是不错的

网友:
简单的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UG 7.0 动力学与有限元分析从入门到精通》高清扫描本[PDF]

网友(2011-11-08):
不管是运动仿真还是应力分析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