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出下图标注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1-09-12):
请指出下图标注存在的问题

例如尺寸线交错等

网友:
不知你的时际用途,冒昧说几句。
1;同一直径的孔标注,应该是;数量-直径。而不是数量X直径。
2;你这是四组孔。应以各组孔中心线为基准标注X,Y坐标。

网友(点评):
是X没错,-是老标准。

网友:
不知你的精度怎样,用不用考虑形位公差之类的;还有作图时很少用各段相加后得出外形尺寸的,这涉及到累积误差的问题。一般是直接给出外形尺寸。差点忘了,粗糙度、技术要求之类的没写明

网友:
我认为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X、Y方向上的基准线在哪里?有些尺寸链形成了封闭环,找不到增环和减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