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才开始学习三维软件,请问各位大侠哪些软件比较好!欢迎指导

楼主(2011-09-12):
本人才开始学习三维软件,请问各位大侠哪些软件比较好!欢迎指导

网友:
这个效果如何?
好好选择一下,认准了再好好地学。

网友:
  单位用的多的就是最好的。即可以学有所用,又有人指教。

网友:
其实都大同小异

有一门精的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学的是UG,你也可以学学Mastercam这是公厂中常用的。

网友:
以前有很多类似的帖子了,去看看或许有启发。不过,学机械的,主要的技术并不在对软件的了解,而是对机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