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传动轴联接的方法,刚性要强,不用轴联器

楼主(2011-09-12):
电机的轴,转速1300转/分钟。

我是这样设想的,传动轴上打个定位孔,套在电机轴轴上。。

这是6902轴承。定位用。

装在立板上。

请教各位高手,这样做可以吗?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样连接的话,你的电机就别定位了,否则就超定位了!

网友A:
这种刚性连接很平常。带电机的减速机,基本上都是这种连接。
只是楼主的设计,直接在被动轴轴端制作盲孔,工艺性太差。

网友(点评):
不错,蜗轮蜗杆减速机与电机的配合就是如此,但人家的结构工艺性要好很多了,楼主的设计只能打电火花。

网友:
最近没时间上网,不用联轴器确实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轴向偏心就麻烦了。这样不好。要求工件的加工精度非常高。用联轴器会好一点

网友:
用Z7B型的胀套很适合你的结构

网友:
建议采用刚性的联轴器,比如气车的发动机到后车轮的铰链式的联轴器,这个市面上很多。

输出轴与减速机直接相连,对减速机的寿命影响很大,理论上不可能同心的。

网友:
这样的话,加工精度,形位公差要求挺高吧

网友:
看图中,电机轴上有键槽,要刚性强最好还是采用圆头平键或半圆头平键连接,也可以采用T型键装在定位孔和电机轴键槽中,强度比一般键少差一些

网友:
建议电机轴上套个带锥度的套在连接 这样同心度会比较好

网友B:
1.如果传递的扭矩不大,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又这样的运用实例:你可以用软件模拟,如果力学分析最大应力超过你所选的材料的许用应力这样的方案就不可行

网友C:
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宜刚性连接,这样做会使传动轴上的冲击载荷,不折不扣地加到电机轴上,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恶劣时甚至导致电机损坏。用联轴器连接电机轴和传动轴,最好是带弹性元件的,较为常见。

网友(点评):
言之灰常有理 适用于冲击载荷比较小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但是传动轴和电机轴之间仅仅靠一个定位销来定位 强度是不是够 还是要计算一下保险。

网友(点评):
电机轴和传动轴必须要有连轴器,而且各种连轴器分别应用于不同场合。

网友(点评):
我这有碰到相关的例子,没多久轴上定位销的位置就磨坏了,轴承寿命也很短,最后还是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宜刚性连接,这样做会使传动轴上的冲击载荷,不折不扣地加到电机轴上,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传递的扭矩不大,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我又这样的运用实例:你可以用软件模拟,如果力学分析最大应力超 ...

网友D:
没太看懂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要从那个定位孔里面插个销进去当键用吗?这样的话我感觉刚度可能不太好,怕松,不如把传动轴与电机连接的一端壁厚做厚一点,然后开键槽用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懂楼主的意思,楼主是要从那个定位孔里面插个销进去当键用吗?这样的话我感觉刚度可能不太好,怕松, ...

嗯,只是怕生产装配时电机与轴的同心度不太好弄。电机上也没有定位台阶,所以伤脑筋

网友(点评):
同轴度要保证有什么困难?定位台阶我也注意到了,我平时电机用的种类都比较固定,见识少,上面都有台阶的,这种还真没见过,它轴向是靠什么定位的?

网友:
第一:装配精度要高!第二,转矩不是很大!

网友:
从连接的角度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保护电机的角度说,这样做不好。

网友E:
用张紧套连接,那种外涨紧的。我用过。

网友:
可以试试把键槽改成花键连接~~传动扭矩会大些!!

网友:
感觉涨紧套比较靠谱,

网友:
很好必须顶!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张紧套连接,那种外涨紧的。我用过。

谢谢,先学习一下

网友:
寻一个经过减速器变速的能达到你要求转速的电机,加长经变速后的动力输出轴到所需的长度估计问题就会解决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很清楚了,电机与轴连接,一般常用的就那几种,联轴器,皮带,同步带,链,齿轮,蜗轮蜗杆。直联就是用联轴器,刚性弹性都可以,只要联轴器的额定扭距大于轴的工作及启动力矩。一般都是用弹性的,可以补偿装配时的不同心,防止轴的振动传给电机或相反,也可以在主轴卡死时,防止损坏电机,固定方式可以是键的,锁螺丝的,打销钉的,两半抱轴的,涨紧套的,具体工况和扭距时具体对待。刚性联轴器的一般用于轴与轴的直联比较多,常用在轴太长中间需要接起来用的,才用刚性连接。或与电机轴直连,要求位置精度和装配精度高才行,不然会因为偏心而易损坏电机轴承。
    你图上的连接,有点像减速机轴内孔与电机的直联,没有特殊原因,我不建议这样装,坏了不好拆装维修,对电机和轴都不是好事。成本也省不了多少。有键槽的内肓孔也不好加工,更别说花键了。
其它的一般都是用在有减速或变向要求时或因为安装位置和受力原因才会用,改天谈,要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张紧套连接,那种外涨紧的。我用过。

有图片吗?

网友:
从连接的角度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保护电机及装配的角度说,这样做不太好。

网友:
非常认同3楼的意见

网友:
为什么不用联轴器?这样是不是叫直联啊?

网友:
精度不好保证吧,一般我们是转速小于200r/min轴颈20左右才这么用
发短消息不扣威望么?

网友:
电机很容易被弄坏的,刚性连接对电机是杀手啊.....

网友F:
呵呵,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可谓是众说纷纭。

如果大侠没有其担心的,可以把整个设备图贴出来,并且说明工况,这样大家才能有的放矢。

我以前也设计过刚性联接,但因转速较低与轻载,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你这个转速比较高了,并且很奇怪您的转速为什么是1300,是不是变频电机?

如果不是那应该加了皮带减速,如果有皮带减速,那问题就不大。

如果非要这种结构,大侠不妨设计成外伸梁的结构,这样对电机的冲击比较小,装配精度高点而已。

如果实在不行,那大侠可以把电机的一段当成有两个自由度的约束端,其实电机是外伸梁的结构,但是负载不能超过电机的负载,详细的可以查阅相关的样本。

呵呵,一点浅见。

网友:
用过这种结构。
在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91里,贴出了结构图。

网友:
电机跟传动轴好像不宜用刚性连接啊!这样的话对电机和设备都有损坏啊!!

网友:
其实刚性连接传动轴也可以,只要不是直接接工作端就可以,一些减速箱有吸震吸冲击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可谓是众说纷纭。

如果大侠没有其担心的,可以把整个设备图贴出来,并且说明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刚性连接很平常。带电机的减速机,基本上都是这种连接。
只是楼主的设计,直接在被动轴轴端制作盲孔, ...

伏枥大师说的确定精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刚性连接很平常。带电机的减速机,基本上都是这种连接。
只是楼主的设计,直接在被动轴轴端制作盲孔, ...

怎么盲孔加工工艺差,既然可以用帐套就没什么问题。拆装更简单,对面钻孔,拆的时候通压力油,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
用JS蛇形弹簧联轴器最为合适,蛇形弹簧在两半联轴器之间产生缓冲,而减小主动轴与从动轴起动时产生的扭力,以避免两轴间的损坏。,且在角向、轴向、径向安装偏差时也不会影响运作,因为设计时留有安装补偿量,既径向、角向、轴向的偏差补偿量。

网友:
这是我在没有图纸与样件下设计的带制动轮蛇形弹簧联轴器,只要去掉制动轮就是一台基本型的蛇形弹簧联轴器了。你可以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盲孔加工工艺差,既然可以用帐套就没什么问题。拆装更简单,对面钻孔,拆的时候通压力油,一顶就出来 ...

电机和被传动轴同轴线连接,很少有被传动轴轴颈比电机轴大很多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
就算设计成可以在轴端塞进电机轴是合理的,这盲孔的加工,与有关轴颈的同轴度也不是问题,那么你准备用哪种方法传递电机的扭矩?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由于制造装配精度的问题,不好保证同轴度,对电机有一定损害!

网友:
联轴器可以保护电机,楼主所说的刚性要强不太懂,是指没有反向间隙?联轴器有好多种啊,不见得降低刚性

网友: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定位很差,没法保证同轴。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主要看受力情况

网友:
这样容易损坏电机,建议用爪形离合器

网友:
嗯 受教了 其实,我要多多学习你们的先进知识

网友:
要用联轴器的,没有直接连接的,楼主看来是新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被传动轴同轴线连接,很少有被传动轴轴颈比电机轴大很多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
就算设计成可以在 ...

有一种涨紧套可以,而且不要大很多。单边7.8个毫米足够了

网友(点评):
不准备在轴端制作盲孔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万向节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涨紧套可以,而且不要大很多。单边7.8个毫米足够了

╮(╯▽╰)╭,发个图片吧

网友G:
俺来学习啦!好多老师们的意见自己能够明白,可是无法自己组织语言来表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来学习啦!好多老师们的意见自己能够明白,可是无法自己组织语言来表达出来。

言辞好犀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宜刚性连接,这样做会使传动轴上的冲击载荷,不折不扣地加到电机轴上,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 ...

我看到的日本机器全部都是直联的,用联轴器,大切削的时候刚性不好会让刀

网友:
扭矩大,可以用销连接

网友:
没多久电机必坏!

网友:
认同三楼所述“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宜刚性连接,这样做会使传动轴上的冲击载荷,不折不扣地加到电机轴上,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恶劣时甚至导致电机损坏。用联轴器连接电机轴和传动轴,最好是带弹性元件的”。
因功率不大,建议使用附件类型的联轴器。

网友:
如果直接连接的话,可能会因为突然的冲击,导致轴受损,或者编码器受损吧

网友:
感觉直接连接不怎么好,还是加装联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刚性连接很平常。带电机的减速机,基本上都是这种连接。
只是楼主的设计,直接在被动轴轴端制作盲孔, ...

谢谢老师的指点,没及时回复你,对不住,再次谢谢。

网友:
如果电机轴和传动轴的同心度很好的话应该可以,但是传动轴的长度是限制你这种方法的因素之一,过长的话还是联轴器比较好,保护电机是一个方面,也同时提高你的传动精度

网友:
胀套管,铝制的,有吸振功能。

网友(2012-02-01):
应该可以的,不过还需要试验

网友(2012-12-30):
用在低负载,无冲击或很小冲击的场合是可行的,成本低,简单

网友:
这样做强度还不如用键

网友:
两个问题:一是轴承如何固定?二是转速过高,连接轴摆动大,如何处理?

网友:
还是不建议这样设计。哪怕你用涨紧套也可以,不要采用销子跟键槽的配合使用。一方面,没法满足工作扭矩,另一方面,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销子跟电机输出轴很容易损坏!

网友:
这结构压根就不靠谱吧,要么用联轴器,要么你直接改电机的结构设计,转子轴改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一、轴上产生的离心力怎么办?
二、力矩靠那销来传递是不可靠的;
三、对电机损耗大。

网友:
还的是低速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2024-03-15):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2024-09-26):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