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可以用氮气替代二氧化碳吗?

楼主(2011-09-12):
我们这里二氧化碳比氩气还要贵,想找替代气体,请老鸟们提供意见。

网友:
既然二氧化碳比氩气还贵,为何不用氩气

网友:
试试不就可以了

网友:
用氩气加二氧化碳,80%氩气,加20%二氧化碳,效果比纯二氧化碳好多了,你用的是什么焊机?

网友:
那得看你是焊接什么产品,如果是特种设备,变更气体的话,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程序,这关系到焊接工艺的变更,需要重新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网友:
严格来说是不可以 氮气不可燃。但也不助燃。在电弧高温时,能与其它气体反应,。能溶解于溶池金属。在焊缝凝固时可以形成氮气孔。或析出氮化铁。钢中微量氮。可能增加其强度,各硬度。但太高时就形了气孔。由于Fe3N形成降低了焊缝的强度。
氮气其实不是一种真正的隋性气体。焊接钢时不能做为保护气体来使用。焊接铜 时,氮气可能作为保护气体。其电弧温度非常高。有利于导热性能很好的铜的GTAW焊接。但采用氮气做保气体时。钨极的消耗非常大。采用氮气和氩气混合汽体保护。焊接质量优于单独采用氮气。氮气可能用于清洗不锈钢。

网友:
如果采用氩气的话可以混合气。我们一般的机子都可以使用。但全部采用氩气部分焊机是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