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调试,直线度,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12):
有个问题。。。关于三坐标的 。。。看你们觉得难度大不大。。。一级平台上(实际上达不到)侧面有个铝附导轨。。。直线度能有三四十道就不错。。。作为初始基准。。。平台上放置直线导轨。。。是HIWIN 的 每隔60mm一个孔。。上M6的螺钉。。导轨上有两个滑块。。。滑块距离固定大概500mm左右。。与这条导轨平行兼具430mm有另一条导轨,上有一个滑块。。。两条导轨作为X轴。。。共计三个滑块作为机器的支撑(相对位置就固定了成三角形)底座固定在三个滑块上。。。上面立着立柱作为Z轴一般2M有效行程。。。Z轴上有一头架。。。头架上有Y轴。。如图
。。YZ轴的直线度由机加工保证。。。X方向的直线度需要调整。。。而且要保证Y轴伸出去。。X方向运动时Y轴末端运动的轨迹直线度(也就是在水平方向上。。上下方向上只能看平台水平咯)请问谁有招。。。

楼主:
希望有人给顶起来。。。有可能碰到同行呢。。。或者同事啊。。。

网友A:
这种长导轨的直线度确实难弄,实在不行用钳工铲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导轨的直线度确实难弄,实在不行用钳工铲刮了

我的是直线导轨。。。你想怎么铲刮啊?平台倒是可以铲刮的。。。但是那只保证了在高低方向的运动直线度。。。那水平方向上的 呢 。。。伸出去会被放大的。。。。

网友(点评):
可以导轨安装板整体磨出来,也即是由“机床精度保证”

网友B:
如果是三座标的检测工具应该是要平台的,如果只是普通的使用一般要求都不是很高。

网友C:
用光学方式来测量,激光准直仪

网友D:
水平方向直线度,可以用准直仪来搞吧。比较麻烦的。要反复调整。 多年前我做大修的时候,调整12米长的导轨磨床的床身就是这么做。导轨底座上,都安装着水平方向可调的螺栓。就是左右顶的那种方式。然后反复调整,直到符合要求。
你这个到底精度要调整到多少?
另外,这么长的导轨,对温度很敏感。看你厂房上面有透光,对稳定性不利。当然如果精度不高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E:
以平板的边为基准,用千分表校正靠进的那根轨道,再以该轨道校第2根,同样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座标的检测工具应该是要平台的,如果只是普通的使用一般要求都不是很高。

机器底下不就是平台嘛?。。。。导轨平台是1级。。。中间平台是2级.。。。就是作为检测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平板的边为基准,用千分表校正靠进的那根轨道,再以该轨道校第2根,同样打表

你怎么知道的啊?但是平台边缘只是粗基准啊。。。平台边缘直线度都不知道。。。能保证多少也是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学方式来测量,激光准直仪

我用过准直光管。。。没用过激光准直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导轨的直线度确实难弄,实在不行用钳工铲刮了

机床直线导轨在厂内装配时候是这样。。。可以铲刮导轨的“靠山”。。。但是我这个没有靠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方向直线度,可以用准直仪来搞吧。比较麻烦的。要反复调整。 多年前我做大修的时候,调整12米长的导轨磨 ...

准直仪我只接触过准直光管。。。确实需要反复调整。。。听他们说用心的话可以调到比较高的精度。。。但是我们没调到。。。当时我们调的是19米。。。确实我们这个东西要想精度好还是要比较好的环境才可以。。。好多厂家搞设备根本不注重环境。。。当然也是销售乱说。。。恨不得我们的机器环境适应能力多高多高。。。大马路上都能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方向直线度,可以用准直仪来搞吧。比较麻烦的。要反复调整。 多年前我做大修的时候,调整12米长的导轨磨 ...

我们的技术指标是定位精度 0.03+0.03L   L是指行程 单位为米   一般适用工程机械 车辆架构等精度有限的产品。。。但是单臂结构你要是想在整个空间内让横臂伸出去之后还能保证达到这个定位精度就很难咯。。。

楼主:
衍生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给点资源哈。。。如果想买  准直光管 或者准直仪大家有什么建议。。。好像网上很少查得到相关的资源诶。。。还有 光学合相水平仪。。。 另外准直光管检测垂直度好像有个什么五棱镜 (用做光的垂直反射 属于准直光管配件)。。。这些东西哪里能找到卖的啊 ?
我看到的有铁岭的光管  潍坊的合相水平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技术指标是定位精度 0.03+0.03L   L是指行程 单位为米   一般适用工程机械 车辆架构等精度有限的产 ...

如果是硬轨,这个精度不高的,容易达到。这种线轨还真没经验。

那种望远镜式的准直仪就可以了。可以水平方向,竖直方向同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硬轨,这个精度不高的,容易达到。这种线轨还真没经验。

那种望远镜式的准直仪就可以了。可以水 ...

你是说建筑上用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建筑上用的那种???

不是。但是原理相同,精度更高。

一个望远镜,架在导轨一端。一个反光板,固定在滑台上。你移动滑台,在望远镜里面看发光板。控制反光板始终在望远镜的中间。这东西精度还不错的,12米长导轨,调到0.02直线度没问题,只要你有耐心。
这东西应该不是很贵。不过如果是激光的,应该效果更好吧。我没用过激光的,我那个年代还不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但是原理相同,精度更高。

一个望远镜,架在导轨一端。一个反光板,固定在滑台上。你移动滑台 ...

准直光管一般是0.005mm每米。。。看前边靶镜的跨距。。。比如跨距是500mm的话 那每个格就是0.0025.。。然后记录数据。。可以算出来直线度。。直观的看数据也可以看出哪块鼓。。哪块洼。。。

网友F:
最近看别人安装磨床的,平直度是用上机产的光学直度仪,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看别人安装磨床的,平直度是用上机产的光学直度仪,希望对你有帮助

具体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但是原理相同,精度更高。

一个望远镜,架在导轨一端。一个反光板,固定在滑台上。你移动滑台 ...

上次我在武汉  他们当时从市计量局借的光管。。。说规格是6m  但是愣是被我用来打13m  在对光。。。对光对得好就可以打得更长。。。

网友G:
还是要看你整个的设计,单纯X方向还好保证,yz轴太长啦,整体刚性不知你怎么保证。如果没有保证,调出来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点呢

跟楼下说的差不多,一端放在导轨的一端,另一个就是一个镜片,把机床导轨分成若干份,每一段都看一个读数,镜片反射到固定端的里面,调节上面的旋钮,让里面的线与反射回来的线重合,然后记取读数,做出曲线图,再进行调节,完后观察几天,曲线图没变化时就可以其他工序了。一点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要看你整个的设计,单纯X方向还好保证,yz轴太长啦,整体刚性不知你怎么保证。如果没有保证,调出来也不 ...

Y轴一般是1.7M 有特殊要求的有2M的 Z轴 2M  2.5M 靠加工精度的 还有Z轴与底座间垂直度经过手砂轮打磨的。。就类似刮研但是不是用刮刀是用 手砂轮。Y轴内置预变形芯杆。。。

楼主:
怎么没人顶帖子了啊 。。。还有一种方法没有人提到呢。。。拉钢丝。。。作为基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座标的检测工具应该是要平台的,如果只是普通的使用一般要求都不是很高。

你觉得普通使用要求不高就很容易达到嘛。。。6M X 2.5M X 3.4M的空间内 精确定位到0.1mm。。。你达得到不嘛。。。能达到这个你都有很大的市场.。。。。

楼主:
没有人 再关注了呢。。。大家继续参与意见哦。。。

网友(2012-01-13):
调试结果期待回复

网友:
顶一下!一个不错的问题!

网友(2012-02-25):
看看也不稳定,还有零件完全靠机加工的,怎么去保证静态精度,何况还有难度更多的动态几何精度呢。

网友:
建议,采用高分子涂层技术。在系统组装状态下,【各组装面间均预留间隙,其中运动面涂脱模剂】用糊状涂料填充间隙,精密调整定位。然后抹净挤出来的多余涂料。待涂料固化后使用。

网友:
上银的导轨还行,水平的另一导轨也应装2个滑块,首先,要把X轴滑板找水平,再找立柱水平(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