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体重秤为什不不准

楼主(2011-09-12):
最近想买个体重秤,在网上看了半天,国产的价格是便宜,普遍反映称不准(精度不到1%),电子式的。
国外某品牌,价格大约2倍,有人留言说,“喝几口水都能称出来”(可能有点夸张啊)

ps 体重秤里有什么学问,大侠们赐教

网友:
没啥技术,电子式的,主要是传感器重复精度差,用几次精度就跑了,也就是零点就飘了,

机械式的主要是弹簧质量差,这个没治,

网友(点评):
晕!还谈低碳,体重秤都一次性了!!哈

网友(点评):
之前去米克罗厂看了弹簧。哎......

网友:
这个原因就太多了,我认为主要是选的传感器、AD转换器、传感器供电电路、采集电路等有问题。精密测量的时候电源、接地等不起眼的因素影响很大,AD转换器的位数、精度、灵敏度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产品的性能,我见过有些国产的测力装置用0804就号称高精度,说到底还是不负责

网友:
国人渴望物美价廉,传说耳!

网友:
我买的就是不准,搞的我家宝宝体重上窜下跳的

网友(2025-04-28):
民用产品价格很便宜,质量一般般,有做的好的,电子式称重系统精度肯定高

网友:
一个朴实点,一个能吹

100kg的人,误差最多也就0.2kg左右,就不到0.2%了

网友:
药店的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