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加工新思路,切断刀比切槽刀难车得多啊,现在想到把钢锯弓做成一中切断刀柄

楼主(2011-09-12):
我没怎么完成过切断车加工,前几天玩了个高难度的,切断铬钒钢的套筒,查说明应该有HRC55度那么高,晕死人了,我都经过几次高度调整,刀尖高度应该非常准了,已经可以在端面切出没有针尖的断面了,但是采用切断方式还是几次失败,惨不忍睹啊。切断了两个10毫米直径的套筒。破碎了2粒双头切槽刀头,幸亏是二手刀粒,如果是新刀粒,那就损失50大元了,最后虽然被切断了,但是刀粒尽然从刀柄夹持卡点上跑偏了。可见切断刀的使用是非常讲求技巧的。我还是投降了,后来把套筒放乙炔上加热退火后切,终于没有那么伤刀了,不过切断效率还是非常差。现在想到把一个小型的锯弓做成一个刀柄工装,然后装上双金属锯条,加上切削液冲洗掉锯削,那样长期困扰车工的切断加工就简单多了,最好做成整体锻钢成型的锯弓,这个锯弓刚性还是考虑强大一点,以逸待劳啊,以后切各种棒料就完全舍弃切断刀了,锯片锯路才1毫米不到,远比一般切断刀薄吧。锯弓目前想到用大型钩扳手,不过好像还是不够大,最好锯条长度满足安装150毫米长,锯弓高度80毫米高,一次能切断120毫米直径的圆钢的能力,不想做太小的,因为做小了以后还要再做大的,挺浪费的。

网友:
这没割刀方便吧,要是难割的换刀具和工艺试试

网友:
这想法是挺好的,做个锯工刀,要不在车床上切断时,切断刀太费了。我们都是用锯床锯流量,在上车床找正平面来一刀。

网友:
也许只能是想法 切断并不难只是硬度太高了 你想一下手锯条会有硬质合金的硬度吗 呵呵

网友:
车床主轴上装锯片铣刀,工件装到刀盘上,做个工装夹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