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PRO/E的时候提示如下,请教

楼主(2011-09-13):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装PRO/E的时候出现的~不知道!希望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或者知道的朋友帮帮我~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的WINDOWS版本与PROE的版本不对。
前几天我下到一个务虚安装的PROE野火5,很不错,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安装程序中少了一部分,你重新安装一次,不要落下任何一步,应该是你少装了一部分东西,可能是那个i468_n平台没装上,重装吧,按照盘里所说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