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心线尺寸标注参照的请教,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1-09-13):
图示两个尺寸以中心线为参照标注尺寸这样好吗?为什么?不要觉得是很简单的问题,请讲详细一点,最好能拓展一下中心线(毕竟中心线是虚拟的),也说一下尺寸标注常遇到的问题。  这张图纸发给供应商是没任何问题的,,因为打样都回来了,,只是想知道个为什么?  help。。。。。。。。。。。。

楼主:
nobody ???   come on 。。。。。please!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些这样的……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这样就不妥了,你在检验工件质量时中心的定位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有时根本无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这样就不妥了,你在检验工件质量时中心 ...

检验的话,检验人员自己算就行了,以两边为基准。  设计尺寸和检验尺寸是不一样的。。我给的是设计尺寸,设计尺寸这样给好不好?              我认为这样也挺好的,,加工的时候是先冲再折的,开始两边是没有基准的!!中心线也是一个统一的基准,方便换算加工尺寸。

楼主:
自己想的差不多了,,谁还来再说明一下。

网友B:
老师好像讲过:基准尺寸给出来后,中心线是确定的,可以做为参考线使用。另外你那个46.5的尺寸是不是有重复标注的问题。

网友:
线割\精雕\CNC需要这样的图纸吧.期待高手解答,共同学习.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像讲过:基准尺寸给出来后,中心线是确定的,可以做为参考线使用。另外你那个46.5的尺寸是不是有重复 ...

谢谢,,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