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数控的根基

楼主(2011-09-13):
  前些日子,我和一个老师傅(做普通机修的)说自己的苦闷。说到自己本领的时候。他上来一句:”线切割你会不会?”我就说;"不会。”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线切割的指令不是G代码控制的。谁知道这个老师傅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来了句:“你看看,连最基本的你都不会还说什么想搞数控设备!”当时我是那个恼火。想都没有想就说:“线切割是什么指令控制的?只要是G代码控制的,我都会。”说完之后我就扬长而去。

  今天,我突然又想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就请各位大虾说说。数控(指令,设备,维修)最基本的是什么?不是说,根基稳定了才能更好的发展吗!

网友:
数控,最要紧的是基础理论。
理论上通了,就不惧怕,什么指令代码都是浮云,有眼之法。
线切割,简单的是敲指令,复杂的,就不敲指令了,直接读入CAD的图纸就可以了。就象加工中心,复杂的曲面根本就不能手动编程,需要建模,后置处理,然后传给系统。
数控,说到根上是数学,一通百通。什么样条插补,坐标变换,刀补等等都是数学。
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什么都是有误差的,什么机械结构都不是理想刚体,什么控制对象都是有惯量的。就是说,不是理想的。
比如,同样的一个叶片,模型是一样的,但刀路却千差万别;同样的刀路,在不同的设备上精度,效率相差就很大。所以,专业的叶片加工机只能用他自己的编程系统,只有他才了解自己设备的性能,才能匹配达到精度和效率的完美结合。这就是核心技术。

网友(点评):
明白人,大虾这样的明白人不多,明白到大虾这个程度了,什么代码,什么编程,就都是过眼云烟了,一通百通了,

网友(点评):
已经达到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了——都是浮云。

网友(点评):
除非系统是你自己编的~~否则数学再好也是浮云~~

网友(点评):
一个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一个是从设计,研发人员的角度考虑,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是考虑到使用,那么熟悉机械,精通各种CAD画图设计,懂G代码,基本OK了,如果是说设计,研发数控系统角度考虑,那太难搞

网友:
请问发那科和西门子的G代码的指令含义一样吗?给我发一下G代码的指令说明好吗,想学习学习。邮箱bdlrg@sina.com    谢谢

网友(点评):
单独发贴。

网友:
有些话并不是他的年龄越大,他说的话越是真理,并不一定,时代不同,在不同时代的人觉悟就不同,那他的认识就更不一样,只有跟着时代看待事物的人,才更具确切的理。

网友:
我是想问一下,没有记住和不会的区别再哪里?我会但是我没记住====不会?

网友(点评):
没记住下回见了可以想起来,不会下次见了还是不会

网友(点评):
看了就知道你的态度有问题。既然要做机械这行,为什么要“没记住”?多练习练习就记住了。

网友A:
请教各位大侠,所有的数控都是用G代码编程吗?
各不同控制系统厂家,编程方法是一样吗?

网友:
二楼见解精辟。

网友:
二楼的大侠,说得独到!!

网友:
起步自学中,不知二楼大侠说的数学指哪种程度?求教求教

网友(点评):
看具体做什么工作了,假如是编程,至少要熟悉三角函数,初等几何。

网友:
楼主主要说的是数控软件编程,其实不管是FANUC还是Siemens,先精通一种,其他的再入门就非常轻松,关键在方法!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大侠,所有的数控都是用G代码编程吗?
各不同控制系统厂家,编程方法是一样吗?

  线切割主要是B代码控制的。另外,不同的厂家所运用的系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导致了数控指令的不同和操作方法(主要是对刀)的不同。不过常用的指令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什么操作系统和代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脑子里清楚每种加工设备的原理,清楚的用什么切削方式,走什么线路,能够得到你想要形状,然后去选择能用的刀具,而且要能预见偏差在哪里,同时制定防范差错的措施:)如同二楼大侠说的,系统\G代码、B代码都是浮云

网友:
赞同2楼的看法,说的很明白。向将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