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板材太薄导致冒柱压进板材后,冒柱突出表面

楼主(2011-09-13):
铝板板材太薄导致冒柱压进板材后,冒柱突出表面,请教下各位大神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处理

网友:
沙发带走,等待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麻烦,

1、改冒柱材料。焊接可不可以?

现在在用冲床使冒出来的材料冲进去,,我想问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