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配置如图,能不能装PRO/E 3.0

楼主(2011-09-13):
解决一个问题又跑来一个啊,麻烦大家帮帮忙~
我的电脑配置如图,能不能装PRO/E 3.0

网友:
内存太小了吧,至少得1G才能很好的运行。

网友:
硬件不行。回很慢的。

网友:
可以装 就是要慢点我  内存512都装了滴

网友:
CPU足够用了,内存太小,怎么也得2G

网友:
可以装的,内存大些更好;第二张图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破解的问题了,CRACK目录中有说明的。

网友:
装了运行起来也会很慢,影响proe的发挥啊,呵呵

网友:
还要看显卡

网友:
内存太小了,升一下吧,现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