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13):
点焊50*200
焊接100*100*t40引弧板
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接触过这个行业,刚开始接触,请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符号,什么符号也没看到啊。

网友:
后边是焊缝要采用引弧板,引弧板尺寸100长 100 宽。和40mm厚

网友:
前面应该是电焊50mm,间隔200mm;
后边支持21865686
是焊缝要采用引弧板,引弧板尺寸100mm长,100mm宽和40mm厚

网友:
你这个焊接的产品是40mm的板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