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出一道最简单的机械问答

楼主(2011-09-13):
我需要设置一个验证问答,过滤掉垃圾客。请社友高手帮我设置一个简单的问题,问题不要难,只要在机械行业就基本上应该知道,大二、大三学生基本上应该会,或者稍微问下别人即可。但门外汉则不懂,百度也查不到答案,不要有图。

提问只需一行字即可,太长了放不下。答案更不能长,也是一句话即可。

问题采纳后加50分!

网友(点评):
百度找不到答案的题目似乎很难找到

网友(点评):
不知道老大有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就是你唯一的答案一出现就立马在百度出现呢?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下 人人网做法,取消注册功能,只认可站内成员发送的邀请链接……

网友(点评):
感谢各位社友建言,提高质量确实是当务之急!

网友(点评):
我想到了哈哈哈。不过涉及敏感词方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网友:
表面粗糙度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点评):
百度能查到答案啊。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也可以百度提问啊 建议50~100小时后才能发言

网友:
还没想到合适的问题,先来顶一下!顺便有一个问题和一个建议要说说:
一、老鹰前辈,现在好像没有百度查不到的吧,做到这一点挺难的啊!
二、可以用选择题的方式,提供几张图片选出正确的(可以是螺纹标注、尺寸标注.....就是基础知识,社友自己绘制的图片这样的话百度应该查不到,独此一家嘛!),建立这个几套或者几十套题目(可随时添加),随机生成,一次填错,该电脑的IP地址被锁定一段时间(可以是一天、一周等等),此时间内不能再次登录。
这样的话应该能屏蔽掉一些门外汉吧!

网友(点评):
百度查不到可以做到,如一个具体的数学题1155+37=?这个百度查不出的。

网友(点评):
随机问答会被破解。

网友(点评):
百度查不到还真难做到,您说的加法,我百度了一下,也能查到,呵呵

网友(点评):
要“百度查不到”很难做到,即使眼前查不到,你一提出,马上会在百度上出现。

网友A:
做几个简单的视图,判断投影方向。。。(第一二三四角)

网友(点评):
很小的图行吗?

网友:
这个估计比较难哦,百度不知道的问题估计也没几个人能回答得上啊。

网友(点评):
不对吧。比如:你知道我今天去哪了吗?答案是新华书店。这个百度就查不到啊。

网友(点评):
所以说百度查不到那么除了设问题的其他人都答不上啊,哪还怎么注册啊??

网友:
将粗糙度滴基本符号作问题。问此代表啥意思行么。百度上能查到么?
可以将去除材料滴和不去除材料滴弄上去让回答。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很好!大侠可否具体写出来!把问题和答案都写出来。

网友:
随机问题应该比固定问题要难一点吧,只要问题库的容量够大!这一点可以随时通过社友获得,所有的问题最好是图片式的,难以用语言叙述准确的(这样百度就难一点了吧)。
一次回答错误,其所用的电脑的IP地址就被封一天,即使知道问题答案后,隔天登录或者更换电脑再次登录,问题已经更换仍然无从下手吧!

网友(点评):
封IP不太好,学校里面上网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内网连出去的,一个校区或者一片宿舍区在外网上都是一个IP,封一个就是把一大群人都封了

网友(点评):
封IP不太好,学校里面上网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内网连出去的,一个校区或者一片宿舍区在外网上都是一个IP,封一个就是把一大群人都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几个简单的视图,判断投影方向。。。(第一二三四角)

应该可以吧,一般的图纸标题栏上有表示视角的图,就是一个锥台的投影。

网友(点评):
请发一个上来看看。图要很小,在170*85左右,问题描述一句话即可,答案也是很简单的文字。

网友:
这张图表示第三视角投影,如果将图片中两个视图左右换位,就变成第一视角了。
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是用得最多的

网友(点评):
提问和答案请分别写出来,文字的。谢谢! 另外,这个是否足够简单啊,必须属于从业者几乎人所共知,但外行却不知道。

网友(点评):
我敢肯定,很多做机械行业的不知道什么是第一视角,什么是第三视角

网友(点评):
这个太专业了,而且第三视角不习惯用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一般的图纸上都有标明是第几视角的。

网友:
其实很多内行也不懂视角问题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点评):
我也刚刚懂。。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信了,我也不知道,刚才翻书才知道,惭愧啊

网友B:
带表卡尺一般有几种用法

网友(点评):
没有写答案啊。

网友:
最直接反映齿轮精度的参数是什么?(公法线)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比较好!搜索不到么?另外,是不是搞机械的随便一个新手都知道啊。

网友(点评):
其实,我也有点误导老大了,莫怪!正确的说应该是公法线是反映齿轮精度的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网友(点评):
答案必须是唯一的,不能有歧义。答案最好是数字:-)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可能好多搞机械的都不一定知道

网友(点评):
难度太高。比如作钣金的,八成不知道

网友(点评):
我觉得,齿轮,理应是所有所谓的机械人都该知道的最基本的东西了啊

网友(点评):
有点深啦!

网友:
用一图片,来一数学公式,略微长一点,最好带有积分、三角,用电脑上的“计算器”搞不掂的那种,变态的你还可以用傅里叶变换、矩阵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6位,这种图片做的公式,百度谷歌都没法查的,绝大部分都要过滤掉了,你多准备一些,系统过几天就随机轮换一遍

网友(点评):
呵呵,高!这会不会很麻烦啊,一般水平需要计算机分钟?最好是几乎不需要时间,过滤发黄色广告那帮垃圾。

网友(点评):
我不会,在复习一个月也不会,因为用不到

网友:
Φ32H7,最小尺寸是多少?
这个外行看不懂,百度上也没明确答案,老鹰前辈考虑下

网友(点评):
答案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比较靠谱,答案是唯一的数字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太好蒙的。。。

网友(点评):
高,做机械的都应该知道,而且答案唯一

网友(点评):
这个再稍微变通一下即可,答案不在问题里出现。

网友(点评):
这样一来,岂不把一些人拒之门外!

网友(点评):
能查手册得到,说明也是行内人。

网友(点评):
孔最小尺寸是32

网友(点评):
绝对查得到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不用查了。一般都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好~~差的看不懂,一般的去查手册,稍微懂点的一看就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厉害,只要把前面的数字变一变问题就是无穷多个。顶一下。

网友(点评):
嗯,这个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表卡尺一般有几种用法

内孔  外径  台阶 深度  4种吧

网友:
你用图片方式给出问题,这样没法百度,比如你给出一个平面度的符号,要求回答这是什么公差符号

网友(点评):
问题要简单,答案要唯一无歧义,外行不懂,内行新手也必然知道。就这几个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比较可行,做成一批问题,随机抽取使用

网友(点评):
把机械行的形位公差都做出来备用,适当可能考虑简单的电工符号。

网友C:
就是32
做机械的一看都知道,或者查一下机械手册就行,但外行一定不知道,查都不会查
百度上也没有答案,即使看也是内行才看得懂答案的

网友(点评):
问题里有32,答案最好不是32.

网友:
H8/f7代表啥配合?   答案     间隙配合
这个就能灵活组合了
每天搞个不同滴数据换换。

网友(点评):
那也是搞设计什么的才关心,生产操作的回答不出来的

网友D:
ST2.0的底孔是多少?

网友(点评):
估计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马上回答!

网友(点评):
老马说得对,一般非专业都不知道的。

网友(点评):
我晕,我搞了几年的机械设计的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ST是嘛玩意。。。。

网友(点评):
铝合金、塑料、钢铁,它们的底孔是不同的

网友E:
好像可以间接的,比如注册要另外加入一个群,问群里人要注册所需的注册码之类的,这样一麻烦,门外汉可能就少了吧,毕竟无聊的人也怕麻烦,只有真正有心得人才会去一进到底的,老鹰,咋样啊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这招是从草榴那里学的?

网友(点评):
呵呵,草榴邀请码紧俏的很啊

网友(点评):
呵呵,草榴很受欢迎嘛

网友:
做机械要懂什么?【尺子】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不唯一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牵强

网友(点评):
懂锤子不可以么?

网友:
此题有难度。 要给500积分

网友F:
常常只用一个视图就表示清楚的零件?(轴类、回转体零件)

网友:
螺丝刀和扳手的机械原理有什么不同?
答:螺丝刀是轮轴原理,扳手是杠杆原理

网友:
学机械,最初一步,都是学制图,公差等。一般来说,不管哪个领域都要学。所以,建议尽量局限在这两个方面。然后用图形出题,这样无法直接搜索答案。

网友(点评):
没有读过书,但又在行内做的人咋办!

网友(点评):
前辈,没有读过书,做这行的,图纸是会看的。

网友(点评):
要是被意外淘汰了,那也只能表示遗憾,但这部分兄弟毕竟是少数,看不懂图纸的,基本上不会用网络(看电影除外)

网友(点评):
让那些搞数控系统的筒子情何以堪~~

网友:
机械行业也有很多不同分类,钣金和做模具的还有做车铣磨、CNC等等不同类别,不是每个人什么都懂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百度也查不到答案

这要求挺高

网友:
制图最能体现基本功了,而且百度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画出一个零件的主视图,和俯视图,答案左视图分别有A,B,C,D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
选对了,就能进入论坛!
只是不知道老鹰的论坛是否可以设置成这样~

网友(点评):
除非有人截图到百度上去问,那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记得有个看图的题,大体是三个有对角线的正方形,要据此画出三维模型,有点难度的

网友(点评):
蒙几次总能蒙对吧?不能用选择题,让你没法蒙

网友G:
符号“÷”在机械图纸里表示什么?同轴度。符号“○”在图纸里表示什么?圆度。这些符号在百度上应该搜不到吧。还有:图纸比例100:1是把物体(放大)100倍。类似的问题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图纸当中100:1是放大一百倍吗,那是局部放大

网友(点评):
敝人做管理多年,这些东西印象不深了,但我隐约记得图纸比例是 图:物。100:1自然是图上要比实际大100倍,不是放大100倍吗?

网友:
看到老鹰16楼的要求“ 问题要简单,答案要唯一无歧义,外行不懂,内行新手也必然知道。”看着像是哥德巴赫猜想猜想,个人认为很难满足这个要求的。

网友:
难,很难。只要是确定的问题百度都有的查

网友:
机械制图是我们必看的书,可以从基本概念入手。

网友H:
问题:▽▽在新标注中所代表的范围是多少?(填写数字即可,例如 1~2)
答案:3.2~6.3

老大上百度搜搜,看能不能搜出来,哈哈!
但搞机械的人,只要加上一个众所周知的关键词,就马上能得到答案。

网友(点评):
3.2~6.3,写成3.2-6.3算对吗?答案的内容和书写必须唯一,非常死的那种。

网友(点评):
可以的,我写的问题是包括括号里的内容的,在举例的时候用符号"﹣",回答问题的人自然也会用这个符号。其实~﹣的意思都一样。

网友(点评):
答案的内容和表述几乎都要唯一,没有歧义。会不会有人写6.3~3.2 等,这样算对吗?

网友(点评):
不会,括号里的答案示例是按数字从小到大排列的,要求答案严格按照示例的方式即可。 或者在程序里设定,只要这两个数同时出现就算对。 或者将▽▽改为▽7,那么答案就是唯一的1.6了。这个百度也搜不到。

网友(点评):
糊涂了,▽7是0.8,刚才搞错了,见笑。

网友(点评):
倒三角这个符号怎么书写?

网友(点评):
兄弟你在回复里完整表述一下。点评这里看有点乱了。

网友(点评):
这个在国家标准里早就没有了,在正规大厂里的工程师,或者刚毕业的机械类的学生,没接触过这些不标准的玩意,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网友(点评):
fmdd兄说的有理

网友(点评):
出题要体谅下,那些学机械的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32
做机械的一看都知道,或者查一下机械手册就行,但外行一定不知道,查都不会查
百度上也没有答案, ...

这个再稍微变通一下即可,答案不在问题里出现。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这样说:“某一个直径数字,公差标记是H7,问:其最少尺寸是什么?答:就是这一个数”

网友(点评):
老马,这个不行。答案必须唯一,内容和表述都唯一。

网友:
问题:我们常说的3.2,6.3指的是?
答案:粗糙度

这个baidu真没有。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唯一啊!难道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粗糙度吗?大三学生会不会,销售会不会?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只要是上学听讲的都是知道的,在机械里面3.2,6.3放在一起只有粗糙度的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是优先数系,未必只能表示粗糙度

网友(点评):
那你看到他想到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2.0的底孔是多少?

会不会有人不懂这个啊,答案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这个更难

网友(点评):
百度不到。。。

网友(点评):
这个不行,很多人答不上来。

网友(点评):
目前采取审核制试试看!

网友(点评):
有点难度哦 我查查资料 哈哈

网友I:
Q345的屈服强度?    345MPa

网友(点评):
呵呵,答案是什么?

网友(点评):
有的人不懂这个吧?

网友(点评):
后面就是答案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至少我不懂,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以前面试的时候问过我,所以我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人不懂这个啊,答案是多少啊!

不懂这个的人太多了,钢丝螺套没见过的人都很多,资料也不好找

网友:
车,磨,刨,铣,____?            镗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是唯一吗?

网友(点评):
答案 还是不 唯一的 好 。

网友(点评):
焊不可以么?推刀拉刀呢?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不唯一啊

网友J:
我觉得就贴上一些工程制图用到符号或者一些简单的标准件的图片然后问这是什么。这样的话百度就不方便查了。
比如--
问题:机械制图中这是什么符号?
答案:(表面粗糙度)符号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好像可以啊!大家说说!

网友(点评):
这个图可否再大几倍啊!太小了。

网友(点评):
答案不统一吧。。要是我就答粗糙度。。

网友(点评):
用去除材料的方法得到表面粗糙度。

网友(点评):
恩恩 符号的确能够筛掉一大部分人

网友(点评):
可以在输写答案的地方加上提示:三个字。 不就是粗糙度了。

网友:
看了前面的讨论,可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档次,纯行内的,还有像销售之类的介于中间的。要求答案最好是数字的话,可不可以出几组图片,求自由度,选择行内的人他的图片稍难点;选择中间的难度很低即可。二次在登录,图片随机换了,答案又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再稍微变通一下即可,答案不在问题里出现。

我认为一般人看不懂的问题也就懒得去蒙了,我就会这样

网友C:
一般螺纹的螺旋线方向为?
答案是右旋
但在百度上多看看也能找到
个人认为我前面的那个公差的问题比这个要好点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算专业问题吧 ,那人家问你问什么。回答:右手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螺纹的螺旋线方向为?
答案是右旋
但在百度上多看看也能找到

一般螺纹的螺旋线方向为?
答案是右旋

这个问题足够简单么?答案是否唯一?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没有记顺时针的。。。

网友:
关于力学计算的问题做填空题具体的数字百度不到的
图纸标注做选择题 或者视图  给出一个简单零件的3d图 要求选择三视图的表示。零件都可以自己画 所以百度不到。

网友(点评):
具体列出问题和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就贴上一些工程制图用到符号或者一些简单的标准件的图片然后问这是什么。这样的话百度就不方便查了。 ...

呵呵,这个够大了吧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确实很值得考虑,但很多没怎么读过书的操作人员不怎么懂这些理论和名词的

网友:
  机械制图是机械行业最基础的东西     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足够简单么?答案是否唯一?

是机电行业的都知道,答案唯一就是右旋,我在百度上查了下,一眼是得不到答案的

网友:
cad中输入%%c得到什么符号(中文描述两个字)
直径

网友(点评):
没有学CAD的不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很多会cad的都不会。。。

网友(点评):
貌似不行,这问题新手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一张A2纸能当几张A4的图纸用  答案 : 4张
实际上考的是A2、A4纸的尺寸 学过制图的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点评):
纯工人,没画过图的,可能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不是机械的也会。。。。

网友(点评):
我也是买了打印机之后才知道什么是A2,A4的

网友(点评):
搞文印的都行吧

网友(点评):
我学了三个月了,A3和A4就够用了。 打印机会用A2?

网友:
可以出个公差与配合代号的意义。 F8

网友:
可以出个公差与配合代号的意义:

网友:
基本尺寸为,公差等级8级基本偏差F的机轴制间隙配合的孔

网友(点评):
答案这么长怎么统一

网友:
在机械工程中此图的视图名称?
答案:剖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可以间接的,比如注册要另外加入一个群,问群里人要注册所需的注册码之类的,这样一麻烦,门外汉可能就 ...

有的社区,论坛了啥的,为了防门外汉,就是这样的,有啥不妥当的吗,兄弟

网友:
把机械设计手册那个图片截下来,问机械设计手册的主编是哪个? 成大仙!

网友(点评):
这个baidu可以搜到。。

网友(点评):
哈哈,成大仙,能跳大神么?

网友(点评):
这个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Q345的屈服强度?    345MPa

这么提问或许更好?

问题:钢板Q235A的屈服强度是多少?纯数字

提示:查看设计手册(这个纯误导)

答案:235

网友: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样?

问:机械图纸最多有几个视图?

答:6

补充内容 (2011-9-17 09:26):
。。。。。。。。。。。。。。。。。。。。。。。。。考虑不周。。

网友(点评):
有数量限制?这6个视图包括局部视图么

网友(点评):
这个不对吧 复杂的零件一般都带局部放大图、剖视图、辅助视图(轴测图),钣金件还有展开图,轻轻松松就超6个了

网友(点评):
连轴测都算上了啊

网友:
可以试试圆角或者倒角符号加上一个具体数值。比如R5表示什么

网友K:
基孔制孔的下差是多少?|答案:0。这样设置就很简单,一般有点机械知识的就应该明白。

网友(点评):
一般有点机械知识的就应该明白?不一定,

网友:
这个贴子可以给去招工了

网友:
问题:车床加工零件的时候,零件是做往复运动还是回转运动?这个够简单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顶多蒙两次就可以,非此即彼,要让人蒙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才行,比如这样问问题,你叫张三还是李四?答张三不对,答李四也不对,正确答案:王五

网友:
耐着性子全部看了一遍,不同意绝大多数社友的“损”主意:
老鹰说的是防止垃圾客,后面又提到门外汉。
首先,垃圾客和门外汉不是等号,老鹰自己就是门外汉,但是创立了这个网站(这个精神值得佩服)。
再看看各位出的题目,几乎都是和机械相关,而“门外:都是从自己擅长或者自己认为应该的直觉设立的“门”,社区之前有很多热心好学的普通基层工人,难道要求题目都必须达到一定的理论水平吗?还有专业性问题,998多次说过实际情况,多数技术人员太“专”,跨行业就不了解了。比如专门做热处理的,有多少还记得各位提的哪些要求?虽然这些的确是机械的基础的东西,但是我们明明处于一个没有基础的大环境里,不是在美国。看看社区的绝大多数帖子和跟帖,尤其是那些提问的和莫名回复的,如果设立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可以进来了。
  上面说的是机械本身的“门”。再看看社区板块,电控的,软件的,凭什么要求人家必须学会机械制图才可以搞?有必要吗?由于其中一部分人学了,就排除另外的群体吗?看不懂 零件图,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发动机故障在那里的家伙就不可以修理发动机
垃圾客,何谓垃圾?无非是滥发广告、链接等等,对本行业熟悉的人进来一样滥发广告的也多得是。与其设立题目,不如加大点工作量,要求资料尽可能详细再加上一条加入社区的目的是什么,对哪个板块感兴趣之类的,这样多数准备发一下就闪人的是没有耐心的。
另外,找几个斧头,专门砍垃圾,又不是很难的事,胜过设立无法建立的门槛

网友(点评):
我也 认为这不是杜绝 垃圾客户的方法,有些人 学机械的, 但是现在卖***的 大有人在, 对于垃圾客户发的 帖子 ,老鹰老审核的 ,加大审核力度 。 发现一次,次用户 账户帮他注销,删除垃圾短信。 或者设置 有什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我上次想在网上投万向的简历。里面填的东西实在是多,什么选择该公司的四大理由,本人最成功的一件事,诸如此类我后来就不想填了,像写作文。

网友(点评):
要不学百度,关键词屏蔽。我们这儿不屏蔽,对于刚注册就有关键词的直接自动除名怎么样啊?不过这样老鹰要花掉点银子了

网友(点评):
您说得非常有道理。我也将前面的帖子全部看了一遍,谨小慎微,不会的问题蛮多,然后就去查。问题来源还是论坛人多了,这是好事,带来麻烦也在所难免。看前边一片片文字就一群人呼呼啦,扯淡的也不少。

网友:
打孔要不要用麻花钻--是的
应该先攻丝还是先打孔--打孔
车床要不要用车刀--是的
磨床要不要用砂轮--是的
一般民用电压是多少--220V
万用表能不能测量直流电压--是的

网友:
什么叫三视图?
主腑左

网友:
水轮机的图纸!呵呵。。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谁来解答~~

网友:
哎,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一个好问题来

网友:
问题:此图数值60以什么为单位(m、cm、mm)?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好

网友(点评):
我说是60m就有错吗

网友(点评):
或者inch 英寸

网友:
以上的问题和答案都采用,申请的人不会可以换题目,只要有一个问题能答对就可以了。

网友:
标准件中圆柱销和滚针销外形上有什么区别的区别?     销子两头一种是平面,一种是圆弧形状

网友:
  老大 ? 我来说个 吧  三?图  答案有两个  三视图  或者  三维图  我想  懂机械的都知道   百度也 度不到吧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意思,不过只看问题不看答案 有时还真怕自己思维短路

网友(点评):
加个 机械三?图 答案 三视图 三维图 3D图 答案 那么多 容易 回答

网友(点评):
三张图,三个图可以不?甚至三点式的图?

网友:
楼上面的社友们都提了这么多点子了,好不易才把他们的全看完。还是觉得把一些简单点的机械中的和电器方面的常用符号做成图片形式。(图片后可以给出几种答案让其做选择题)形成题库。这样图片百度可能就搜不到了。不过有个缺点,要是机电只专一方面的人来说如果正好遇到自己不熟的那一方面的问题的话该怎么办?不知在回答问题之前能不能设个选项,)

网友:
什么是高副,什么是低副?

网友:
放一张卡尺的图片,写出尺寸,和机械不沾边的人是不会读卡尺的。
可以弄很多图片,自己照。
答案唯一,百度搜不出

网友(点评):
做个卡尺活着千分尺的动画来度尺寸,应该是个好主意

网友(点评):
这主意倒是不错

网友(点评):
初中 物理 就教了 读卡尺 。 我想只要读过初中的人 都会认吧

网友:
cad可以画几维的图?并提示答案是两个字。是汉字。
答案为:二三。
求加50分。

网友:
问题:螺丝怎么松紧? 顺时针是还是逆时针

网友:
公制螺纹牙型角

网友:
唉,那这样的话,我这样的人就肯定进不来了

网友(点评):
还是我好吧,为你这样的考虑了

网友(点评):
那看来我要感谢你了

网友L:
我认为吧!从机械里找给外行不会的问题,难度比较低。
但是避开百度,这个不大容易。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大家想想:什么问题,百度上搜不到!我觉得有两种问题!!
第一,关于河蟹的问题。这属于政府底线,不碰为好!
第二,错别字问题。可以用(除了网络常用语大家明白)错别字,越错越好,越离谱越好,外行打死他也不明白,内行却懂!!!
我提下主线,抛砖引玉!
我佩服老鹰们,所以就必须出个方法!!

这样楼上的问题,外行都不会答了!!
试验一下:77楼,公职罗纹压型角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不错,但就怕人家误会社区,影响形像。

网友:
最简单的刀具有几个切削角?

网友:
或者这样问      二维机械制图软件最经典的是什么? 三个字母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人不懂这个啊,答案是多少啊!

还真不知道答案, 不过好歹有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足够简单么?答案是否唯一?

最简单的刀具有几个切削角?这个问题简单而且答案唯一,虽说外行也可以想到但总要费点心思。

网友:
可以用下 同心度  光洁度啊 那些图子经常出现的一些标示  答案自可按照标准设置

网友:
气动执行机构的特点?
阻尼低,超调量大
增速机应用多还是减速机应用多?
减速机。。。
关节轴承有几个自由度?
3个
如果是人审核答案很好出题,但要是机器审核真不好办。。。。

网友:
不知道老大有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就是你唯一的答案会立马在百度出现呢

网友(点评):
万一某些菜 去百度提问呢?

网友(点评):
不懂得问题我就是去百度搜索的,我没觉得有什么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在新标注中所代表的范围是多少?(填写数字即可,例如 1~2)
答案:3.2~6.3

国标中已经废弃的表达方式,拿来考试不合适吧,现在学校根本不教授这些。

网友:
老鹰已经自问自答了
我需要设置一个验证问答,过滤掉垃圾客。请社友高手帮我设置一个简单的问题,问题不要难,只要在机械行业就基本上应该知道,大二、大三学生基本上应该会,或者稍微问下别人即可。但门外汉则不懂,百度也查不到答案,不要有图。
提问只需一行字即可,太长了放不下。答案更不能长,也是一句话即可

就考他们这个问题,就能判断出是垃圾客还是门外汉,答案还千变万化哦,呵呵
老鹰给自己加50分吧   呵呵

网友:
给他个轴类零件图,上面标尺寸和形位公差,故意漏标一个或是标出的形位公差不合理,看看他能不能看出来。顺便编个工艺流程出来。
这个很实用也简单

网友(点评):
阁下干脆叫那个要注册论坛的家伙过来面试,面试符合阁下的要求,就允许其注册

网友:
磨床轨道的平直度怎么调整?

网友:
关闭注册,一年内不登陆的id 清理,邀请注册就行了

网友(点评):
别 现在中国教育已经够完蛋了 你让那些大中专院校还对机械有信心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鱼儿米奇的方法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
其实这个很好实现的

注册的越多越好,关键是要限制他们发言

注册可以开通 邀请码注册加邮箱激活,加手机认证,关键是你这样做了以后,这个论坛就不会有人过来了,他们嫌麻烦

最重要的是是限制他们说话和监控他们说话的内容

网友(点评):
其实可以注册未满100小时不得发言 就像音速网一样

网友(点评):
这有的狠,10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
唉   这年头啥都不好做啊   加油啊     连个问题都百度

网友:
说出五种机械加工的工艺方法

网友:
对于刚注册的用户头十贴必须审核才能显示而且每十分钟只能发一贴就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机器人了,就是工作量大些

网友:
图纸有零件图和xx?       (装配图)

网友:
问题:请问国家标准里有M7螺纹吗?或M14螺纹等
答案不能仅仅说有与没有.有在那系列等详细些.

经常做设计的对螺纹比较熟悉,螺纹大小牙距等.
如果能说出各种螺纹的区别应用就更专业些.

网友:
放一张卡尺的图片,写出尺寸,和机械不沾边的人是不会读卡尺的。
可以弄很多图片,自己照。
答案唯一,百度搜不出

点评997949lkk  做个卡尺或者千分尺的动画来度尺寸,应该是个好主意  发表于 1 秒前

网友:
我越想越觉得好,做个动画,随机显示卡尺或者千分尺的动画,让注册的填尺寸,应该比较合理,而且答案随机确定。

网友(点评):
不认尺的人有可能是销售

网友(点评):
我没有考虑到没有机械基础知识的人。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有要让搞电气的知道,又要搞采购的知道,还要乱七八糟的人要知道,就是不让垃圾知道,而且还要百度查不出来,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简单的想不出来

网友(点评):
呵呵 这个问题真复杂

网友:
把机械制图做一个吧。
作图三要素? 长对正,宽相等,高平齐。
可好?

网友:
我以前上过一个色情网站(嘿嘿 大家别笑话),注册以后要在七天之内有18个人看到注册资料(同一电脑重复18次无效),才能注册成功,我直到现在还没注册进去呢

网友:
机械行业范围太广了,要一个问题行内人人都知就已经要求很高了,何况还要百度搜不到答案。我觉得可以在注册时分出行业,对应的行业有其行内最基础的问题,这样可以放宽很多条件,门外汉不管他选哪个行业都有个百度查不到的随机问题等着他,最好是注册只能选取一个行业,不能因为回答不出问题还可以回来重选。问题可以由社区内各行业的社友各自撰稿,在自己行业内提问。

网友:
60万x50意味着什么?
答案:3千万

这个百度没有。

网友:
问一个错误的问题,肯定搜不到答案。而且内行一下能听出来。比如说怎样用车床加工花键槽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要搞专业问题,再专业的问题也难不倒无聊的人。搞到最后说不定拦在外面的都是那些遇到难题到处找答案的。机械行业涉及面太广,说的不好听点,M8的牙打多大的孔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百度。可以很详细地告诉你理论底孔多大,依据材质等因素打多大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
孔是怎么定义的?轴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吧!从机械里找给外行不会的问题,难度比较低。
但是避开百度,这个不大容易。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反 ...

关键字搜索,想避开,貌似就这办法了!
十全十美有难度。
还有,用拼音可以。
全部用拼音,但现在打字软件有自动生成,也不完美

网友:
不需要屏蔽门外汉,垃圾客吧,须知今天的门外汉,垃圾客,可能明天就是我们大家当中的一员了,入门有先后嘛

网友(点评):
公制螺纹牙型角60°

网友(点评):
普通螺纹(牙型角60°);梯形螺纹(牙型角30°);锯齿形螺纹(牙型角33°);方牙螺纹等几种。百度搜索的答案。

网友:
手工锯条安装方向 齿向那个位置

网友:
只要有问题就会有答案。地球已经没人能阻止百度了!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像其他网站一样,改为邀请注册,注册码的派发可以宽松一点,甚至游客可以跟帖申请注册。这是第一道关。
第二道关:注册时签协议,无条件允许版主/社长的审核,就像实习一样,考核合格后才可以转正。
总之,这个连百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好出

网友(点评):
百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好出 这话说得,李总(李彦宏)很高兴啊

网友:
其实可以出很多题 答不出换一题

网友:
搞个新手任务,里面有N多机械基础题,必须完成后达到多少分才能激活帐号.

注册时的提问太短,很难过滤

网友:
数控中用的最多的是什么码

网友:
建议把学校的“工程制图”作业中的选择题全部拿来做成验证问题,这些题在很多大学的在线教学网站上都有,都是很基础的机械制图题目,但外行又很难做出来,题目又是图片形式的不能百度答案

网友(点评):
我同样这个,图片度娘目前还无能为力

网友(点评):
做成图片就无能为力?可以截图的!截图后再放到百度上去,连字都可以不打,但是答案出来了,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不过放小广告的应该没这个闲情逸致吧,截图上百度知道去问,那他得多热爱小广告事业啊

网友:
机械的 概念,我想会有很多人答的不够确切

网友:
允许注册,但是不能发帖子,只能进行浏览,然后做任务,基本题目

网友:
允许注册,但是不能发帖子,只能进行浏览,然后做任务,基本题目,完成可以转正。

网友:
汽车的发动机里边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机构是什么机构?
曲柄滑块机构
平键要装在什么里边?
键槽
齿轮齿的大小用什么衡量?
模数
电机和减速器之间一般用什么连接?
联轴器
45#钢,20#钢,这里边45和20指的是钢的含什么量?
含碳量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百度搜不到的东西貌似很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人不懂这个啊,答案是多少啊!

回答老鹰大哥:底孔是1.7~1.75

网友:
作为机械人员要想表达一个物体的形状,要用那三个视图表现呢?

网友:
直径表示fai是啥意思?不把符号打出来,百度不到...

网友:
线切割做一个80MM长的曲面需要多长时间?

答:(这个问题不可能,所以回答是:)不可能做到。

问时间是为误导不懂行的网客。百度也找不到答案。

这个问题可以吗?

网友:
该我了  哈哈  :
问:中心线在制图中的线型?
答:点划线
百度有没有?

网友:
我坐车出去洗澡抱着我的小狗,它躺在我的怀里磨蹭着。这句话里面有几种机加工序?
答:车铣刨磨镗

网友(点评):
没有镗唉( ⊙ o ⊙ )啊!

网友(点评):
啊?咋没有呢

网友:
公制螺纹规格前的字母如何表示
M

网友:
用形位公差符号,问题是:这符号是什么: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44363663/QQ/WinTemp/RichOle/[@H6MWLHG}[XTF37%KNIBXH.jpg

网友:
图纸中“5号字”是指什么?
字高为5㎜
什么视图需要打剖面线?
剖视图
尺寸分为公制与英制,公制也叫什么?
米制
分米又叫什么?
公寸
图中金属材料剖面线怎么表示?
45°倾斜的等距细实线

网友:
M20螺纹螺距是多少,旋向?
2.5,右旋

网友:
现在国际交流用英语,汉语这几年在全球也吃香。我建议在社区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你提问,我回答,一般人看不懂。百度也拿我们没办法。

网友:
够呛,大二大三应该会的99.999999%都能搜到

网友:
一、最好不是出一道,出五到十个问题,即使他是搜索出的答案,也说明他真心的,也可以进来吧,如果是别有用心来的,即使是本站里发的联接,他也是能进来的,就像锁都有了这么久的历史了,小偷还是能进屋里的道理一样。
二、问题如果是文字描述的话,回答可能不是唯一的,如果是能用图的话,个人觉得最好,就像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粗糙度,螺栓,型位公差常用的几个,线型,都是问题,随机的,如果再处理一下,像素再低点,就是一个印象,只有做这行的可能才会对这些东西敏感,用一个轮廓就能联系出来。

网友:
我觉得这样弄个问题不一定有效,不管什么问题,只要在百度知道提问后,也就能够百度到了

网友:
机械是什么?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很多都是软件自动注册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会由人来操作回答,数学题注册机会自动解决都不用人来解答!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让自动注册软件找不到注册的入口!
直接修改一下用户注册的网址就可以了,一般DISCUZ的注册都是通过Reg.php或register.php,你随便改一个什么ABC,然后在模板里面把注册的连接地址修改了,基本上大多数的注册机软件就失效了!少数的人手工注册的基本上也就不构成什么威胁了!

网友:
螺纹的公称尺寸应标注在大径、中径还是小径?
大径

网友:
身份证,实名认证!呵呵,你可能感觉会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几个简单的视图,判断投影方向。。。(第一二三四角)

判断投影方向的图,就用图纸上用来表示投影方向的符号就可以了吧,就是图纸上那个 圆锥的图影符号。

网友:
我是学焊接的,建议搞几个简单的焊接符号,要他们说出意思即可啊。。。。

网友:
机械制图啊,跳出一张图,改错怎么样,来个百十张图,随机出来,另外装配图也可以的啊。现在搜索引擎还不能搜图的啊。一般到了大二制图装配图就能看懂了。大侠您看行否?

网友:
电气的,可能真不懂机械,只少忘掉了还是很正常的。所以,看来要出几道题,供不同领域使用。一道题,估计是不行的了

网友:
注册改发邮件到老鹰邮箱,审核通过就给他邀请码!!!

网友:
这个感觉不好吧
像我们这样,以前是学力学,刚接触这块,还都不懂呢

网友:
想想电动栏杆的传动机构,要求有创意

网友:
M12和∮1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基孔制孔的下差是多少?|答案:0。这样设置就很简单,一般有点机械知识的就应该明白。

网友:
你要求太高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网友:
请问第二四视角用图形是怎么表示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三视角的表示方法!

网友:
"列举100个机械行业产业,限时1分钟"

网友(点评):
不用100个 5个即可!

网友:
齿轮传动重合度的极限值

网友(点评):
极限呀?好像是全重合吧?只是理论上的。 两个齿轮无限大就OK,相当于两根齿条了

网友:
老大综合看来还是出一个分类的题库,随机出题。兼顾科班出身和只有经验的人群。

网友:
老大不要太小气啊,新手要学习也不让注册吗,人多不好吗

网友:
建议在发言回帖控制一下就行了,只要是和技术相关就行了,尽量减少废话,坚决杜绝脏话。

网友:
你们非要拿表面粗糙度做文章那我给你们说个问题:表面粗糙度属于什么误差。答答看

网友:
继续努力 加强设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就贴上一些工程制图用到符号或者一些简单的标准件的图片然后问这是什么。这样的话百度就不方便查了。 ...

我觉得不行。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每个符号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
我觉得出一些常用的工具量具图片出来能答得出是图片是什么东西就好了,做机械的毕竟都用到的嘛,外行的就不一定知道了,比如卡尺。。。什么的,但是问题要设定回答时间,回答时间看答案长度来设定时间,比如30秒。。。这样就让那些不知道的人没时间去查了呀,

网友:
五头蜗杆用什么方法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常常只用一个视图就表示清楚的零件?(轴类、回转体零件)

不一定吧 首先板材什么的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符号“÷”在机械图纸里表示什么?同轴度。符号“○”在图纸里表示什么?圆度。这些符号在百度上应该搜不到 ...

大哥 你真牛x 自己出得三个问题自己答错两个 给力啊

网友(点评):
对称度...兄台另外一个错在哪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问题:▽▽在新标注中所代表的范围是多少?(填写数字即可,例如 1~2)
答案:3.2~6.3

这个我真不知道 没标过这样的 也没接触过

网友:
问图片中符号名称(限定答案字数)
答案:依次为圆柱度、垂直度、平行度、全跳动、对称度、同轴度
          最右边的那个A是 基准
可以把这个图裁成7个小图作7个问题

网友(2011-10-13):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真不知道 没标过这样的 也没接触过

他那种标法,小日本用的多!!

网友:
你学的第一个制图软件是?
答案:CAD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答案对不对,不知道大家第一个制图软件是不是CAD,反正我第一个学的是CAD
这个问题百度不出来吧!

网友(2012-05-04):
言该哇,省省外,别炎爆了。。。。。。。。。。。。

网友:
机械方面的装配问题,老师傅都会的

网友:
什么是“三化”?

网友(2016-04-26):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人不懂这个啊,答案是多少啊!

这是钢丝螺套内螺纹代号,底孔用2.1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