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是装上去了!可是一开就出现这个提示!请高手解救!

楼主(2011-09-13):
PRO/E是装上了!可是一开就出现这个提示啊!请高手解救!或者是有没有高手有其他的版本下载地址提供给我!下个不用那么麻烦的!!烦啊!~

网友A:
是证书出了问题,我刚开始也是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百度一下如何解决,也可以找我,QQ5992454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证书出了问题,我刚开始也是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百度一下如何解决,也可以找我,QQ599245458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证书有问题
可能是你的安装步骤出了点问题吧
可以自己慢慢摸索
觉得麻烦,上面也有人帮你呀

网友:
把许可证里面的网卡替换为你自己的,然后运行破解文件,遇到询问的时候一律点否。就OK

网友:
谁叫你用D版的啊  破解一下就OK了

网友B:
楼主发个PRO/E软件来用下,谢谢了!!545869863@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个PRO/E软件来用下,谢谢了!!    谢谢...

公司网络卡!发不了!你自己去网上下载吧!我试了下!要上传四个多小时才能传完!对不起啊!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