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齿轮热处理

楼主(2011-09-13):
   我在学校学习过相关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相关知识 我现在想深入一点学习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关于齿轮热处理相关知识,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些学习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A:
找图纸,看图纸。

网友:
有专著,再结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看图纸。

谢谢,我们公司有关于齿轮淬火的工艺,可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想通过学习有所改进。图纸我也看了不少,只希望有一些更专业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热处理专业的,热处理手册。。

网友(2011-12-24):
齿轮淬火,45#钢和40CR材料比较多,大部分是调质件

网友:
齿轮一般是渗碳或者渗氮以及碳氮共渗作为最终热处理,在粗车后应该有个正火或者调质才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方便精车的,大多数用的材料是合金结构刚,例如20CrMnTi,20CrNiMo等等,多看看资料吧,热处理工程师手册就很有用,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