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空机械对装配技术要求

楼主(2011-09-13):
各位,大家好,有件事情想请教大家一下,我现在刚刚进去真空机械行业,有很多技术都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们做的机器的真空度一直抽不出来,保压一直不达标,希望各位能给一些好的建议和技术要点。在此,小弟向各位表示感谢!

网友A:
真空度不够原因很多的,这个要分级别,先说说你的真空到多少上不去了?保压也一样。负载多少,泵的配置是什么?什么圈?先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度不够原因很多的,这个要分级别,先说说你的真空到多少上不去了?保压也一样。负载多少,泵的配置是什 ...

现在我们用的是2xz-15的前级泵对机器进行粗抽空,到5帕左右的时候就很难下去,如果关掉阀门停泵,回压很快,我们现在用的密封圈为佛橡胶0型圈。

网友(点评):
楼主做什么真空设备的?排气台?钎焊炉?镀膜机?单晶炉?

网友A:
5pa是低真空,回压很快说明漏气严重,检过漏没有?应该有大漏。有检漏仪没有?没有的话,沿着怀疑的地方淋些酒精看看。

直联泵是给什么当前级的?罗茨泵还是扩散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pa是低真空,回压很快说明漏气严重,检过漏没有?应该有大漏。有检漏仪没有?没有的话,沿着怀疑的地方淋些 ...

现在没有用上捡漏仪,但是用过你说的那种喷酒精的方法,但是还是查不出是什么地方漏.现在所用的前级泵为旋片机械泵,因为达不到所需的初真空度,后面的扩散泵没有用上去,能否给一些好的土办法捡漏,还是就是能提供一些装配真空机器的技术要求和要点嘛,谢谢

网友(2012-01-16):
真空腔体如果有漏,可以试试检漏仪,我公司是北京中科科仪,国内做检漏仪规模最大的老牌子,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联系方式:137-9852-3673;

网友(2015-11-21):
检漏仪多少钱一个

网友:
检漏仪检漏,对症下药

网友(2016-02-25):
低真空用酒精捡不出来漏,直连泵的极限也就几个Pa,看你们的需求,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泵和密封装置。

网友:
保压不达标,首先看你的保压值是否合理。
' U0 F! Z1 Y  o* e选择的密封形式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