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UG项目设计经验的高手进

楼主(2011-09-13):
各位大虾
       在下用nx7.5遇到以下几个问题,请帮忙解答
     (1)ug在新建模型文件的时候两个模板,其中的中文模板我知道在哪里,  按照我的理解,中文模板的设置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文件设置后保存,空白模板目前我没找到,但我知道是在文件——用   户      ——默认设置,是针对空白模板的,那么请问:空白模板的模板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可以通过向中文模板一样设置吗?
          可能有人要问:直接用中文模板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用空白模板啊?    因为在wave模式下新建的部件文件就是调用空白模板,  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有不准确的地方
      (2)假如我在做一个项目,其装配名为A,下有10个部件分别为1、2、3.。。。。。。10
              这时我要做第二个方案,其装配名为B,下面的部件要修改1、删除2,我该怎么办?
           说一下我自己现在的方法:如果直接复制A文件夹(包括里面的所有部件),将A的装配名改为B,然后去修改部件,我发现A装配原有文件也会跟着改变,也就是说B还是和A里面的部件1、2、3关联,如果将加载装配的方式改为“从文件夹”那么虽然更改B文件夹下的部件A不会有所改变,但是我从重用库里调用的螺丝螺母之类的又没法显示。所以我每次更改一个方案,螺丝螺母都要重新添加,很是郁闷。
       请大虾指教能解决我这个问题的方法
    (3)工程图模板的调用问题
            我实用格式——调用——图模板调用自己设置的国标模板文件(如A4),总有显示问题,老是先显示的好好的,但是当我从制图模块回到建模模块再回到工程图模块时就看不到图框的线条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UG关连性有点麻,说白有点乱。如果不是太专业的做模具之类的,就用SW吧。这怎么也符合中国国情的软件。

网友:
用UG做单个项目,确实是不错的,但要做整个完备的项目,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