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铬电热扁丝控制,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13):
客户的用法是把AC 220V降压到AC 5V左右,电流20A,发热使用。
现在我要改这个设备,需要增加一个滑环,滑环最大电流只有15A,请问一下这种电热丝能否在高电压低电流条件下正常工作?
一般封口机用的,现在应用到泡棉成型。

网友:
封口机的电热扁丝长度有限,不能在高电压低电流条件下正常工作。
你可以增加到二个滑环,这样滑环最大电流就可以有3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热丝不能在高电压低电流条件下正常工作。
你可以增加到二个滑环,这样滑环最大电流就可以有30A了。

网友B:
这种电阻丝或带可以在高压低电流下使用呀。同一种电阻丝,能在220V和380V下使用没有问题呀。只是表面发热量不一样。

网友(点评):
请问阁下自己亲手使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丝或带可以在高压低电流下使用呀。同一种电阻丝,能在220V和380V下使用没有问题呀。只是表面发热量 ...

做过加热炉的设计多年了。当然这样用过了。请看相关计算。

网友(点评):
是问你封口机使用过吗?

网友A:
楼主给定的条件是:封口机用的电阻扁丝,原来工作条件是5V20A,现在要把它直接接入高压,行吗?
在多次设计实践中,俺也知道,通过调整电阻丝长度,可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电压,但是对于已规定截面的电阻元件,加高电压就意味着,在电流不改变的前提下,功率就会增加,这样做,符合楼主的原意吗?
如果想做到高电压下的低电流,就必须再大大增加电阻扁丝长度,这样干,不但浪费昂贵的电阻材料,还由于其表面负荷功率太低而降低了发热效率。值得吗?
楼上所列的公式,适用于多回路多相供电的电炉设计,绝对正确。但在实际设计中,我们的做法,还是以加热功率和供电电压为起点,由此选定电热元件的数量,截面和联接方式,尤其是截面,它往往是确定单元件功率的限制条件,最后,再核算表面负荷功率及元件总质量,这里,前者影响使用寿命,后者影响制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定的条件是:封口机用的电阻扁丝,原来工作条件是5V20A,现在要把它直接接入高压,行吗?
在多次设计 ...

"客户的用法是把AC 220V降压到AC 5V左右,电流20A,发热使用。"
这是楼主的说的条件一。
这是楼主的问题。
我理解楼主是不改变功率来做的的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可以通过降低电压调整供电电流来保持功率不变的。这种电阻丝还是纯电阻的,符合欧姆定律R=V/I .
你的说法没有错。但你是否真的清楚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是由楼主来回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定的条件是:封口机用的电阻扁丝,原来工作条件是5V20A,现在要把它直接接入高压,行吗?
在多次设计 ...

在设计电加热设备时可以根据使用要求给加热元件接入不同电压的,如三相电加热设备由星型接法转换到三角型接法,但加热元件端电压由220v变到380v。提高加热速度。当达到设定温度是再降回到220v(回到星型接法)。
对于单相使用的,可以使用调压设备供电。这都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设计制作的。

网友(点评):
阁下说得没错,但还是有点文不对题。

楼主:
要求是,同样的一截电热丝,能不能做到升高电压,降低电流,但是表面温度一样?

网友(点评):
在长度不变的前提下,只有减小电热扁丝的截面尺寸,才可以做到,但还要考虑其机械强度是否够。

网友:
楼主在帖子里提到了封口机和泡棉成型,在这些场合使用的电热扁丝,和在电炉里使用的电热元件,其工作状态有着很大的差异。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可能直接使用高压。
楼主还提到了滑环,说明电热扁丝系处于旋转部件上,我们总不能把调压器也组装到转子上去吧。

网友(点评):
那只是个接触送电的问题。和变压器是否用到转子上不相关吧? 调压器为什么不能用在转子上? 封口机要考虑使用人的安全问题。要使用36v以下的电源。这是没有错的。高压和低压,原理都是相通的喔。

网友(2014-11-18):
能分享下你的封口机构看看么,这个热压片是怎么安装使用的啊?

网友(2014-12-23):
首先不建议用高压,这种封口机加热部分裸露在外,会有触电的危险。我们这边试过24V,2A的情况,没有问题。纯电阻的东西,R不变,如果升高电压,电流没升的话,相同时间内的发热量就降低了。Q=I^2*R*T,和电压关系不大。所以人家才会用低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