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端面成锥面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13):
车间切断轴类零件,外径125内孔58,用株洲的刀座加刀板切断(可任意调节切深的那种)刀宽4,在CKJ6142上,刀方25。最终切下来断面成锥面状,不平度达2.5mm.反复试切,多少都有些锥面,不知是否是刀板刚性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如果是刀的刚性问题。为什么切活的时候不震动?偏的这么厉害,应该震的很厉害。为何不是反切刀?合金的。

网友:
X轴塞尺有间隙!有可能!

网友:
震得这么厉害。

网友:
将刀头磨成燕尾的试试

网友:
可能是设备间隙问题吧,不过可以通过数控程序修正。或者换把其他刀具试一下。

网友:
Z轴间隙?刀具让刀?

网友:
用焊接刀 切刀刃磨要好 受力要对称

楼主:
断面的不平是锥形,而不是波浪形,现在是一顺斜,要么往左,要么往右。其他车外圆车内孔,车端面都正常得很。四毫米刀头,刀板厚大概只有3.25厚,过几天买个6宽的再切切看。正常的切断切槽刀25刀方的切深最多到32,我现在用得这种切深可调得更大些,悬伸有点长。
最后有一种可能,就是买到水货了,购买时是到工量商店买的。

楼主:
有没有用过此类刀具的朋友分享一下使用经验。现在一提到焊接刀磨刀,小伙子们都老不情愿

网友:
加工的什么材质的,把你的加工参数说一下

网友:
外径125,内孔58,单边切削33.5。
1:轴长,切断时下垂造成。
2:刀具的刚性问题,切断时刀具走偏(好比用车床打细深孔,没有导向,钻头会打偏一样)

网友:
如果是间隙问题的话用百分表打一下了,看又多大,然后在参数1851和1852(发那科),35(广数),54(凯恩帝)中补上即可。

网友:
不断的学习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