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上的钢丝绳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13):
因本人对这种液压缸不了解,请问上面的钢丝绳有什么作用?

我的猜想是稳定用,这个液压缸应该是二级缸,当一级缸到行程时,如果没有钢丝绳,那就是悬臂结构,受到的弯矩比较大。

楼主:
是不是这种结构??

请问这个缸是二级缸吗???

网友:
没怎么弄明白
期待高手详细点评

网友:
楼主这个最好有具体结果图,一般这样做都是用短液压缸,然后钢丝绳扩大行程。也就是说你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液压缸了!你看起重机的大臂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结构图了,要是有就不会问了,呵呵,起重机的大臂是如何结构,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机械机构的特性限制的,跟液压缸没什么限制。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这张图片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
大家看过起重机的臂杆吧,就是用钢丝绳拉的。我想这如果是个液压缸的话,可能是因为行程太大缸径也比较大所以用的就是起重机的那个原理吧!!个人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