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铜件加工变形求教

楼主(2011-09-13):
卫浴水龙头,材料为铸铜件,采取套刀的形式同时加工内外援及端面,壁厚最薄处才1mm。实际加工中工件变形。
此类工件加工时如何避免变形问题?

补充内容 (2011-9-14 08:01):
请各位大侠赐教啊!急的啊!

网友:
有图纸不?或许我可以帮你解答

楼主:
外观如图示一段小直段再加一段斜面。

楼主:
内孔图就是一段螺纹再加直段!

网友A:
你是那里的  原来我有一个跟你的差不多   只是外圆没有你的大  变形是肯定有一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里的  原来我有一个跟你的差不多   只是外圆没有你的大  变形是肯定有一点的了

我是苏州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如何才能避免呢?很头痛!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