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12怎么车

楼主(2011-09-13):
铬12的材料前面车一个直径10个的半圆到圆尖的地方就是车不干净很毛,别的地方大概0.8左右到圆尖那说5都是有的还没打的孔干净。
各位大大怎么车才能车好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吧,你说这些,我没看懂,不知你的师傅能不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吧,你说这些,我没看懂,不知你的师傅能不能看懂?

这样啊,现在就是车一个半圆,圆的直径是10.5,现在的问题是车的时候我是x10.5z5R6.5车到x0z0车到最后那一点光洁度不行

网友B:
  前挽刀车外圆狐的时候,从0点往上走吃刀量大了,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挽刀车外圆狐的时候,从0点往上走吃刀量大了,是不是

不是我用的正刀,只是从0点往上还不如从上到下干净

网友C:
看看你的转数多高?还有就是到圆心那里线速度应该是很高的般精车你这种半圆球头我喜欢反车,顶端就不会有你说的那种很毛或有小台阶,这种材料需要刃口锋利,做要冷却工作

网友D:
要不我教你去买一种刀片,怎么车都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转数多高?还有就是到圆心那里线速度应该是很高的般精车你这种半圆球头我喜欢反车,顶端就不会有你说 ...

没办法是大机子最高才1600,现在走刀加块刀加高好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我教你去买一种刀片,怎么车都光滑

买什么刀片啊,现在用的是三菱的三角刀片车铁的那种

网友:
来看看长长见识。

网友E:
陶瓷刀片加工光洁度感觉不错,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刀片加工光洁度感觉不错,可以试试。

用的好像是陶瓷的很轻的刀头,车外圆是相当的光洁,0.8可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