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数控车床

楼主(2011-09-13):
有哪位师傅对双头车床有研究啊  传些资料给小弟看看    就是那种一个主轴两端带卡盘  左右两边两个刀架同时车削的

网友A:
有这种机床,他有两套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机床,他有两套系统。

能详细说说吗  愿闻其详

网友:
我在展会上见过   就相当去两台机床用一个床身  双系统的

网友:
我公司的SUC8128a,跟你说的差不多,主要加工管子。前后双卡盘,双刀架。这种床子加工效率高。可以相互探讨下

网友:
系统设置双通道就可以~~现在的中低端数控系统都可以做到~~不稀奇了~~
PS:发那科叫路径~~三菱叫系统~~西门子叫通道~~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
我好像在展会上也看过。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代理台湾两端加工车床的。看我名字图片就知道了。一个主轴一个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代理台湾两端加工车床的。看我名字图片就知道了。一个主轴一个系统的,

楼主好我一直在用双头车床系统是三陵的有时间可以交流以下

网友:
楼主好我一直在用双头车床系统是三陵的有时间可以交流以下
我们有的是新代的还有法兰克的。别的系统没有这样的功能吧。一个系统编2个程式的。

网友(点评):
囧~~一般系统都可以这样做~~

网友B:
ray1112  囧~~一般系统都可以这样做~~  发表于 昨天 21:25

是吗?我还没见过呢?我的意思是一台数控车两边有刀的,一个主轴同时加工2端。一个系统编2个程式同时加工2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还没见过呢?我的意思是一台数控车两边有刀的,一个主轴同时加工2端。一个系统编2个程式同时加工 ...

对于系统而言不过就是开个双通道(或者叫双系统,双路径)而已~~这个功能很稀奇吗?FANUC FS0i-TD~~SINUMERIK 810D~~MELDAS M70A这些中端系统都可以做到~~西门子840D和发那科30i都可以做到10通道~~也就是你所说的一台数控车可以有10个刀架+10个主轴并同时走10个不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代理台湾两端加工车床的。看我名字图片就知道了。一个主轴一个系统的,

可以传个详细资料不 jy5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