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灰铸铁HT28-48对应新标准是多少?

楼主(2011-09-14):
求助:灰铸铁HT28-48对应新标准是多少?HT28-48表示什么意思?多谢!

网友:
我知道的最新标准是 GB-T9439-2010灰铸铁件

网友A:
与其接近的是HT25-47或HT30-54,分别对应HT250和HT300。老标准横杠前面的数字表示抗拉强度的十分之一,后面的数字表示抗压强度的十分之一,单位是Mpa。新标准数字表示抗拉强度。因为铸铁的特性就是抗压远好于抗拉,当其抗拉强度达到要求时抗压强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新标准去掉了抗拉强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接近的是HT25-47或HT30-54,分别对应HT250和HT300。老标准横杠前面的数字表示抗拉强度的十分之一,后面 ...

非常感谢!新标准GB/T9439-2010中新增HT275这个品种,应该基本于HT28-48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