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齿轮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1-09-14):
公司有一件模数为5、齿数为113的直齿轮需要加工,前期工作自己做,外协滚齿。
找了一家加工企业,按照加工手册上的方法加工后发现直齿成了斜齿(滚刀是直齿的),斜角约2.5度,加工者找不出原因,我对滚齿机不太熟悉,请各位老师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
113齿,质数齿。只能说挂轮挂错了。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过齿轮,专用的磨齿机或滚齿机没用过,但能把直齿干成斜齿那完全是操作者水平问题,那都是常识,还按照什么加工手册上的方法加工?那说明操作者根本就不懂。

网友:
滚刀有螺旋角  注意看下

网友:
113齿,质数齿。只能说差动 挂轮挂错了。

网友:
集合2楼和4楼两家意见

网友:
挂轮搭配问题,必须用差动搭配分度挂轮!

网友:
挂轮错了加工出来就不是113齿了把?因该是滚刀有螺旋角 的原因,根据滚刀螺旋角 相应调整机床的倾角,新人如有说错各位多指教

网友:
差动挂轮计算误差过大造成,一般是由走刀挂轮取值不精确造成,楼主可能是用Y3150E或Y3180H之类的滚齿机加工的,此类滚齿机床说明书提供的走刀挂速度均不是整数1,所以不好算。

网友:
呵呵 我也不懂 学习了,

楼主:
最终找到原因,加工者用的那本资料有错误。最终按照别的手册上讲的办法,需要差动,重新加工成功了。

网友(2013-05-16):
那说明操作者根本就不懂。完全按照滚齿机说明书来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差动挂的有误差吧

网友:
是质数齿轮,加工方法与计算与普通齿轮不一样

网友:
上周在重庆出差,首次用五轴给客户做了齿轮,但是有干涉,客户刀具不给力,到现在我还是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