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变量泵为什么小流量时压力打不起来呢?

楼主(2011-09-14):
我公司有一A7V250LV的柱塞变量泵异响,换上一台修复回来的同型号的泵后,发现小流量时打压不起,我就把控制起点调节螺钉往里调节后,小流量打压没问题了,可是在大流量供油压力达10MPA后电流就超电机的额定电流了,再怎么调节也调节不好.是怎么回事啊,之前的 泵都没有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修过的泵容积效率降低,内泄漏增大。小流量靠堵住内泄孔得到压力。大流量,内泄漏量相应增大却没有出路,闷车是必然的。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的泵容积效率降低,内泄漏增大。小流量靠堵住内泄孔得到压力。大流量,内泄漏量相应增大却没有出路,闷 ...

但是我觉的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泵我们是送北京华德修复的,应该说该换的换,不会存在容积效率的问题

网友(点评):
售后部门维修和装配线上下来是两回事,他们修只是工具和技术熟练些,也只是换零件,那些检测什么也都是不做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换柱塞组件,转子,配油盘的话就不存在容积效率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来说维修过的泵容积效率是不会太差的。
首先,需要了解低压压力是多少?此时电机电流是多少?
此次,达到10MPA是直接调到位的吗?压力一点一点加上去电流有什么变化?泵可以正常变量吗?有没有异常噪音?油温高不高?
还有,手盘电机尾端叶片手感是不是顺畅?如果同轴度太差也会造成噪音、电机电流超高。
需要明确的是,电机电流超高一定是负载超出了电机的额定功率,对电机来说,负载可能是泵,也可能是机械效率低造成。所以需要一步步的检查。

网友:
有可能是你调节时没有按指定压力调

网友:
5楼解释很详细  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