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为什么要用手动的尾座,而且要手动夹紧?

楼主(2011-09-14):
数控车床为什么要用手动的尾座,而且要手动夹紧呀?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把

网友A:
这个手动是指什么啊,需要按按钮,做大的可能性的机床不是进口的,是在机床的基础上改装的。因为这种数控加工的零件不需要经常的改变加工基准吧,更不是几轴联动的加工中心。你的数控机床刀具是自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动是指什么啊,需要按按钮,做大的可能性的机床不是进口的,是在机床的基础上改装的。因为这种数控加 ...

你好
我们的数控车床是斜床身,用刀塔实现自动换刀、可以两轴联动的。
它的卡盘与尾座是用脚踏开关来控制夹紧与顶紧的。

现在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数控机床的尾座,不可以实现自动对齐然后顶紧?
而且在手动推到一定位置后,要手动固定住然后顶紧,为什么要设计成手动固定呢?

万分感谢!

网友:
是造床子的没那技术,还是没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好的床子。

网友:
数控车当然有全自动的 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楼主只是没见过而已不代表没有自动尾座的数控车床,当然价格么就上去了,就跟车一样有手动档也有自动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们的数控车床是斜床身,用刀塔实现自动换刀、可以两轴联动的。
它的卡盘与尾座是用脚踏开关来控 ...

这应该是成本的原因,如果在加尾座的自动化,有需要一个控制系统的硬件,步进电机等等,自动化设备中必然会很大提高成本。一般两轴联动的数控车很少见尾座自动,大加工中心中比较常见。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改为自动的,顶针之前定位孔还要换钻头,加工完成后钻头和顶针的原点位置不一样,还要重新设置编程中的原始位置,而且通用性变得不好了,交互性变差,顶针或钻头换一次就需要一次重新定位,复杂程度就增加了。这样的数独还不如手动,所以现在市面上不是特别好的数控车基本不会用自动。手动还有一个好处,尾座的精度除了轴线的要求其他的只要一般就好了,而且常用机床的尾座一般可能已经近乎标准化了吧。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你。总之一句话,可以是可以,那就是提高机床的档次,花费与收益完全不匹配。

网友:
经济型数控车  你要搞懂经济两个字

网友:
你说的车床应该是一种简易数控车,只有一个方刀盘是数控的,尾座是手动的,尾座的作用就是夹钻头在需要加工孔的料上粗钻孔,以便于方刀盘上的镗孔刀进行精加工,没什么精度要求,钻出孔来就行了。

网友:
你那是便宜的,经济的。例如尾座,主轴C轴,3爪液压加紧,这些都是定机床时要求他做,他就会做,当然要多加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成本的原因,如果在加尾座的自动化,有需要一个控制系统的硬件,步进电机等等,自动化设备中必然 ...

谢谢哦,收获很大····

网友:
档次高一点的就不会是手动的,至少是液压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收获很大····

客气了,同样在学习。。。

网友:
可以用自动尾座,用气动、液压,或滚珠丝杆都可以,价格便宜,气动、液压结构简单,只是在尾座套筒后面增加液压缸或气缸,而滚珠丝杆结构就复杂多了:要将尾座丝杆换成滚珠丝杆,联接器及伺服电机,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