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的扭矩怎么这么小?配数控车怎么配?

楼主(2011-09-14):
双速电机的扭矩怎么这么小?样本上7.5KW左右的只有1.8牛米,按20倍的传动比也只能输出50多牛米,现在用户要用,有那位大侠配置过,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说的双速是宽域电机 还是电主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双速是宽域电机 还是电主轴啊??、?

就是用于数控车床主轴的电机

楼主:
经过仔细看,发现自己看错啦,1.8指的是扭矩倍数

网友:
  呵呵  那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