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包装机械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4):
请教大虾,长度为6米的型材成捆之后,截面为150*200左右。使用薄膜包装该如何解决。

1.套袋,缠绕,热收缩,那种方式比较靠谱。这种长规格是不是要非标设计?
2.要求是外观必须整洁,两端必须是密封(可以不完全密封)用缠绕的话两端面该怎么处理。
3.可不可以实现自动化包装,或者半自动化。

网友:
个人认为套袋+热收缩比缠绕的效果好,效率也高

网友:
人工捆绑的话就半自动,自动捆绑的话做全自动

网友A:
可以做塑料堵头,塞上两端,然后缠绕。这样可以实现自动化。
套热收缩袋,首先要定做袋,批量小没人给做吧。而且套袋也不是一件省事的活。

网友(点评):
此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塑料堵头,塞上两端,然后缠绕。这样可以实现自动化。
套热收缩袋,首先要定做袋,批量小没人给做吧 ...

感谢。

楼主:
可以做塑料堵头,塞上两端,然后缠绕。这样可以实现自动化。
套热收缩袋,首先要定做袋,批量小没人给做吧。而且套袋也不是一件省事的活。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缠绕是最容易实现,最节约成本的方案
请问两端的塑胶堵头要怎样塞上去,人工还是机械? 目前有这样的设备或者案例吗?
没有的话,要怎样设计?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
目前打算在型材生产流水线的尾端做集中包装,每分钟估计5捆的样子(预计用机器自动捆扎)先捆扎后再包装。
是否可以再详细说下你的解决方案,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缠绕是最容易实现,最节约成本的方案
请问两端的塑胶堵头要怎样塞上去,人工还是机 ...

从省成本的角度讲,人工是最好的,且做可靠的。按你的速度不是很快。
如用机器上堵,堵头怎的到机器上,还是有人工的。我认为还是人工直接上比较可靠,节省费用。

网友:
自动化设备完全可以,用缠绕包装即可!型材两端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加覆膜机构,也是自动化的!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省成本的角度讲,人工是最好的,且做可靠的。按你的速度不是很快。
如用机器上堵,堵头怎的到机器上, ...

现在人工费好像也不低吧!

网友(点评):
现在人工费是比以前高不少,上料时人顺手把堵头加上,不是很费事。如用机器加堵头,我个人认为效率不一定高。

网友:
用缠绕机缠吧,那样效果会好点的,收缩机那么长,不好加热吧

网友:
套袋,热收缩,就可以实现了吧---

网友(2017-11-11):
引用 楼主: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缠绕是最容易实现,最节约成本的方案
请问两端的塑胶堵头要怎样塞上去,人工还是机 ...

套袋是否最省,可以省略珍珠棉包裹这个工序?

网友:
这种规格,一般肯定都是非标机器才能完成,个人觉得如果只要求两端密封,可以用PE膜加袖口式包装机套袋,配相应热收缩炉就可以实现相应要求,本人是专业做自动套袋(热收缩膜袋)包装机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QQ734966281,备注套膜包装机就行,欢迎咨询。

网友(2018-01-05):
厦门氿亿智能的边封+热收缩就可以包装铝型材

网友(2018-06-29):
隔行隔山,我来仰望高山

网友:
热收缩包装,完全自动化

网友(2019-05-11):
套袋加热收缩是理想的解决方法。首先人工将型材码好然后输送整理至捆扎机,然后通过套袋机。这种套袋机是L型套袋机,可以想套多长就套多长。这样整包6米型材就打包好了,然后进热收缩炉收缩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自动切膜  然后跟着一台热缩机就好了呀   大概费用不超过5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