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的硬度不够,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14):
齿轮齿的硬度不够,应该怎么处理?麻烦各位大侠帮手,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调质热处理有一定效果

网友:
渗碳淬火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工艺?

网友:
那得看你什么材料了,低碳钢、低合金钢?还是其他的。一般的齿轮就是40Cr或者这一类型的~~
如果是低碳低合金钢,那么可以采用渗碳  之后淬火后加低回;   如果没有渗碳的设备可以采用调制后 +表面淬火  。

网友:
看看, 学习中。。。。。。。。。等大侠指点

网友:
6楼专业

网友A:
高频淬火比较合适 !还有一点 得看材质~~要是材质不对的话么办法

网友:
中碳以上成齿的话直接高频,低碳的话要先渗碳

网友:
今天真是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1-10-18):
齿轮材料一般为中碳钢,齿轮一般是要求耐磨属性,承受冲击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个人觉得渗碳处理吧。比起渗碳更耐磨,但抗冲击性更差一点。

网友:
高频淬火啊。
!!!!!!!!!!!!!!!11

网友:
请问一下高频淬火之后需要回一下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比较合适 !还有一点 得看材质~~要是材质不对的话么办法

请问一下高频淬火之后需要回一下火吗

网友:
学习了,应该按标准工艺执行。

网友:
看看什么材料,齿轮材料45#钢或40络,齿轮成形高频,没有成成形那就调质

网友:
   是有软点,还是所有的硬度不够,请提供现工艺

网友:
感觉是在瞎蒙     难道设计的时候  选材料、制工艺都没考虑吗?

网友:
具体的处理过程讲一下呀,才好处理!!

网友(2011-12-22):
量大的调质少的就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