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打中心孔 及加工方案

楼主(2011-09-14):
40的圆 900多长的轴,中心孔应该如何打?现在就存在的问题列出来 请社友探讨

1.打中心孔的时候 把料塞到车床里 ,就露出个100长左右 打中心孔,这样的话 由于毛坯不是很直 而且正式车加工的时候 2次装夹 会导致中心孔会偏2,3个MM,只能是顶尖硬别过来加工,这样顶尖损伤大 ,用了跟刀架还震刀,而且影响加工精度。

即普车上打好中心孔,再拿到数控上加工。

长轴的中心孔一般如何打?    是就按正式车的时候的装夹,然后用中心架支撑 来打中心孔 ,还是怎么操作?

另外转数和走刀的配合 应该如何。是否不能太高转数,现在精车900多转

网友:
其中一端打中心孔的时候把外圆先粗车一段,然后在夹住车过的位置,用顶尖顶住另一端中心孔先进行整件粗加工,精加工时在掉头装夹便可。愚见,不知行否。

网友:
用双顶车应该不会犯别?40的圆弯曲没那么严重吧?如果要求严格可以粗车后研磨中心孔再精车。
夹一头用中心架打孔太慢了。
至于走刀要看材料,加工要求,刀具,车床刚性,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也可以先粗车,再把打两个中心孔,然后通过两顶(可以车个死顶尖车好后让它继续夹在卡盘上)把尾座端外圆再轻车一刀作为夹持基准即可。

网友:
我们这边现在用的是:四爪卡盘夹住一头,另一头把活顶前面装一个小四爪单动卡盘,然后校正后在靠近尾座这头车一段夹中心架(车圆即可),打中心眼。

网友:
可在摇譬钻床上打好中心孔,在车削加工。

网友:
一夹一顶粗车外圆 再打另一边中心 顶两头精车

网友(2012-03-14):
同意一夹一顶粗车后再打另一个,

网友:
先加上标签查看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看看还有多少的加工余量再说,

网友:
用画规画出中心  打冲子眼   然后手枪钻打中心孔 数控车线速度70米每分钟 走刀量0.6 仅限45号钢

网友:
打中心孔的方法不变,2次装夹的时候用短一点的台阶爪,你的夹位越长,中心孔越不容易校正(这个是重点)。我一直是这样一夹一顶加工的
) p( I% {0 z( u( r3 M但是你描述的问题不清楚,料太弯的话需要粗车一刀,转速要根据材料、零件表面要求的粗糙度以及加工余量等等而定。

网友(点评):
汗。。回了帖才看到 都是去年9月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