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达人,请帮忙算加工时间

楼主(2011-09-14):
           第一张是毛配体,第二张是最终的要求的产品工件,数量是270个,算上工程的装夹,程序的编制,刀具的选择,试车,平摊一下,算到每个产品上面的加工时间是多少?我们公司算了下,在CNC车削到加工中心再到CNC转螺纹,花的时间至少要4小时,但是老外工程师给的时间是2个小时,所以在这里希望有达人帮忙看下

网友:
好有难度,专业人士快来

网友:
期待大神讲解2小时加工过程

网友:
期待高人解读下其中奥妙 俺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并不奇怪,因为老外在选用刀具的时候,可能和你们选用的有出入。因为老外很多专用刀具,工装,这样加工起来效率自然就高。

网友:
老外考虑的工艺和我们有区别,他算的机床、刀具、切削参数和你肯定不一样,国产机床和刀具出来产品、效率能一样吗?

网友:
没事的,你四小时加工费决对没有他们二小时贵的。他们一样接受的。烦那么多干什么。只要有钱挣、

网友A:
什么材料也看不出来嘛?只知能看是金属的,尺寸也看不出来,不好算。

网友:
你好请问怎么传这种图片上去

网友:
期待高人解读

网友:
老外的刀具指标,参数,还有思路是好,但是,贵呀。先把活干出来,根据实践再提高节拍。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1.材料不知道。2,看了好久成品图尺寸看不清。3,2小时单从动机时间看是够了,主要是要减少装夹次数,降辅助时间。如用车削中心可以把孔钻完,能减少1次装夹时间。我们公司新进的车削中心尾座带卡盘,可将工件反向装夹,刀盘可装钻头、镗刀。如用这样的设备加工2小时应多不了多少。

网友:
嗯..........期待有好的解决方法啊...........自己也学习一下..........

网友:
人家老外一台CNC就能搞定,当然时间就省下了

网友:
e,想知道这个零件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管你多少工时,算多少钱一个就是了嘛!

网友:
要详细的工时的话一定要先编工艺,包括工序单,工作量比较大了

楼主:
TK240-100壳体
08773
工序        单位(小时或公斤)        单价        金额
下料                        672.5
废料                        12
实际材料                        660
粗加工        4        25        100
焊接                        40
热处理        40        0.8        32
半精车        1        35        35
加工中心        1        50        50
焊接                        20
精加工        5        35        175
加工中心        7        50        350
铣床        1.5        25        37.5
钳工        1.5        25        37.5
发黑        27.5        0.8        22
平磨        0.41        35        15
外磨
内磨
总金额                        1574,                 这个是我们工厂自己算的成本费用,其实上面我说的四个小时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也看不出来嘛?只知能看是金属的,尺寸也看不出来,不好算。

图纸材料是QT400-15,球墨铸铁,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钢Q235,现在用钢做前面的粗加工、焊接、热处理等工序花了很长时间,现在我们考虑用铸件的方式做毛配件,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成本也减少,但是铸造的话会产生气孔或者裂纹,如何保证是个大问题,我们的水冷槽部位有耐压要求,具体为8小时,0.8Mpa

网友:
不知道用DMG加工中心,能否完成?

网友:
期待大神的计算讲解

网友(2020-10-21):
直接铸造,然后车铣复合中心干,效率高的很

网友(2021-03-04):
工时费翻2倍,工时减一半,报给老外,实际加工时候2条线同时干

网友:
多看看涨知识

网友:
毛坯直接铸造,然后车削中心是最快的方法,当然设备不好工艺刀具什么也跟不上也可以用你们现在的工艺报价,最终价位跟对方谈

网友(2021-04-28):
期待有高人讲解

网友:
你这个球铁改钢的太浪费工时了,增加太多不必要工序.

网友:
通过切削参数计算具体的切削时间;利用软件的话,VeriCut模拟全部数控加工程序也能得出金属切削时间,精确到秒。

网友(2025-01-13):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