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850加工中心主轴不转!

楼主(2011-09-14):
请教!三菱系统。850加工中心的主轴不转。
原来一切正常,搬了个位置,出现以下故障:
1,主轴在MDI,手轮方式都不能运转。
2。系统无报紧。
3,主轴上的手动换刀按钮无效,系统面板换刀键有效

网友:
硬伤,排线什么的有没有松动看看

楼主:
面板排线吗?

网友:
好像是楼上说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硬件故障。不到现场去检查说不清楚。

网友:
搬动过了可能是受震动影响,具体的不好说

网友(2015-09-17):
主轴增压缸行程开关的信号没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