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工件车完后同心度不好,很苦恼!

楼主(2011-09-14):
薄壁铸铝壳类零件,外径99,内径一个94.9,一个22,外壳有加强筋和镂空。加工完后,以22为基准测99和94.9两个表面的同心度很大,最大的有0.2。而图纸要求0.03。测下来是夹紧的地方和加强筋的地方有变形。调整夹紧力从15公斤力到8公斤力,工件都快掉下来了还是不好。

改变切削参数效果也还是不理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用立式加工中心做么,改径向受力为轴向受力会好点么……不过那样貌似有点杀鸡用牛刀……有薄壁工件加工经验的给个建议呢…

机床是TAKAMATSU的双硬轨车床,刚性很好。工件加工余量双边0.8左右。金刚石刀,油切。

网友:
看看高手是怎么回答的,学习学习

网友:
有点简单...........你能在描述得好点不?
要不你上图

网友:
楼主用什么装卡?是三爪还是四爪?
用三爪和四爪,都不行。
薄壁壳类零件的装卡,要用专门设计的卡具,才能保证变形量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六爪卡盘呢,那个适合薄壁件的

网友:
我认为关键不是用几爪的问题,你可以在工件外面再做一个夹紧套,可能会好一点,薄壁件的加工确实是个难题,你试试吧

网友:
内孔和外壁同时用滚压刀滚压

网友:
最好上个图,从楼主的描述看,明显是装夹受力变形,建议设计使用工装。

网友A:
薄壁铸铝壳类零件加工,一般需要专门的卡盘.专业厂家定制.
没有条件的可以采用平面压紧方式,避免夹紧变形.

网友:
可以轴向压紧,避免径向受力,及端面压紧就可以的

网友:
装夹受力不均变形,设计工装来加工

网友:
建议使用专用夹具安装再加工

网友:
看来需要有工装啊

网友:
自己做一套专用夹具,按照工件的圆弧度,让夹具与工件表面的接触面积尽可能大。

网友:
薄壁工件,由于易变形,不能用普通的卡爪。自己做个软包爪,找个比加工工件大30mm左右的棒料,钻孔,然后把棒料径向等分三份,然后通过焊接或螺栓紧固的方法固定在卡爪上,最后将这个包爪镗孔至接近工件尺寸即可。当然要选择合适的材料,包爪卸后,再安装需从新镗孔。' f0 }" [, L+ H. {$ q

楼主:
工件类似散热风扇壳。受制于这样的工件结构,加工用的是从日本定制的弹簧夹头,把整个外圆全包起来,只露出要加工的一小段外圆再车的。整体结构上来说刚性好的点的小而少,都在99的外圆上。而94.9内孔半数是带断续切削的。只有22的内孔是连续切的。所以就存在着问题了。试着内外圆都留下0.1余量再精拉一刀,放夹头上测还行,一拿下来马上就变形不对了。苦恼ING……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有点道理的 我只是路过来拿一分的!

网友:
楼主表达让人很不明白,既然把外圆全部包裹起来,又如何加工。最好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
薄壁件塞个东西胀紧不知行不,呵呵,新手莫怪

网友:
学习了!高手真多啊!

网友:
确实是大开眼界,很不错的好贴子,期待更好回答!

网友:
查看车工工艺学里面有介绍薄壁类零件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壁铸铝壳类零件加工,一般需要专门的卡盘.专业厂家定制.
没有条件的可以采用平面压紧方式,避免夹紧变形.
...

给力

网友:
看了一些评价!好笑!太肤浅,你们说的谁都第一时间都能想的到,我不评价,过来拿一分!

网友:
楼主,这样的零件你 不做工装你很难做好的!

网友:
壁厚2毫米铸铝,要求变形3丝以内。无论数车还是立加个人认为夹持不行,用压板应该可行,或者压铸时增加可以压板的地方,最后加工序再去掉。
不知那铝的压铸质量如何,是合金还是…………

网友(点评):
加工艺搭子,压板固定可行,建议版主给个专业评分。

网友:
向 高 手 们 学 习 了

网友:
我厂用普车加工冰箱压缩机壳,涨夹内孔,平口部端面,形式与你的产品类似。由于壳壁较薄,为防止变形,采用弹簧涨夹,涨夹装好后开车车一刀,就能很好的保证加工零件的内外圆同轴度,同时,由于涨夹除了三道窄窄的开口,基本是圆的,壳体不会出现夹力不均引起的变形。

网友:
采用工装用轴向力装卡,主要是受力点选择好,防止变形,要充份冷却。

网友:
我们也有做过薄壁工件,都要设计专用夹具,避免径向受力

网友:
夹具有待改进、切削参数等

网友:
内涨轴套

网友:
呵呵,变径向力为轴向夹紧力应该可以

网友:
明显是装夹受力变形,设计使用工装试试。

网友:
你的铸件本身精度因该是不圆的,外形不能加工,想用加工内孔的方式来保证与外圆的同轴度0.03内是不可能的,可能设计精度太高不合理。
要想做好此工件必须利用工装将外形固定并校正外圆的圆度,再加工内孔,别无他法。

网友:
用三爪和四爪,都不行。
薄壁壳类零件的装卡,要用专门设计的卡具,才能保证变形量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外圆磨在磨一下呢别说0.03了我们这连0.003都能保证

网友:
最好做个 工装夹具,轴相加紧

网友:
个人赞同43楼想法

网友:
有专用的工装进行加工吧,这样能报正加工精度

网友:
我们这一个店,买得卡盘,才用两个星期,转都转不动,砸开看看,里面积瘤的利害,散齿被挤得啃齿啃得利害,散齿内孔划痕有深有多,都说是质量问题,硬度不够,他却说我们使用不当,里面进铁屑,但铁屑能把卡盘啃成那样的吗,有不进铁屑的卡盘吗,用了很久的卡盘都没有那样的!都说这卡盘质量问题严重.

网友:
工装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