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是绝对的还是相对两个构件来说的?

楼主(2011-09-14):
今天上了机械原理的课,讲到自由度。我想知道自由度是绝对的还是相对两个构件来说的?求大神解释

网友A:
机械原理中讲的是机构的自由度,机构是由几个构件组成的,并且包含固定不动的机架,需要给定多少个构件的位置条件才能确定机构的位置,就是有几个自由度

我这是从书上摘录下来的,不要想的过于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原理中讲的是机构的自由度,机构是由几个构件组成的,并且包含固定不动的机架,需要给定多少个构件的位 ...

恩 我知道了  我问老师了  他说机械里面讲的自由度是绝对的

网友(点评):
是"相对"固定不动的机架的,也就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