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的机构,求图纸

楼主(2011-09-14):
各位有用英格索兰的螺杆空压机的吗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图纸啊

网友A:
有图纸没有用,米国各种螺杆我们做出来性能也不行,很多人在仿制,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没有用,米国各种螺杆我们做出来性能也不行,很多人在仿制,都不行,

o 那如果出故障的话 就回厂吗

网友(点评):
索兰与寿力的螺杆机都非常耐用,正常使用寿命很长,即使有故障,你自己也修不了,要换螺杆也是先检测,不是随便自己加工个螺杆换上的,没有这么简单,精度很高的,

网友(点评):
一些公司就指着售后“服务”和卖配件赚银子。

网友:
楼主你要图纸干嘛 哈哈 我们拆过英格索兰的混合永磁螺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o 那如果出故障的话 就回厂吗

这种机器,螺杆,轴承 一般10年内没什么问题  平时保养换油, 油虑, 空滤,油封就OK了 空压机和汽车一样的,保养很关键

楼主:
我们的螺杆机坏了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想看看内部结构又打不开 所以想看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