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伺服”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1-09-14):
机电里面经常看到伺服这俩字,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哪位能用通俗的说法给个名词解释吗?

谢谢!

网友:
洋文转过来的,既有音译也有意译,原意表达一种主从关系,驱动系统的主从,

网友:
伺服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
通俗的说法应该可以叫“随动”吧,即跟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随动 更贴切一些。有的控制系统是设定一个值,而随动系统的设定值是不断变化的,其输出量要“伺”从和服从输入信号的变化以输出设定值。

网友:
"伺服"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来是“奴隶”的意思。
人们把“伺服机构”当成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使其随时服从控制信号的要求而动作。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解答!

网友:
马达 伺候你 为你服务

网友A:
看一本德国书上写的:伺服=闭环

网友:
不错,理解更深啦。。。。

网友:
简单, 你”叫“它做上面 它就做什么
取决于你的程序

网友:
理解更深
不错、、、

网友:
其实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2011-11-23):
明白了,还是“随动”解释的比较到位吧.

网友B: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
Servo (radio contro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Small radio control rotary servo
Servos are small, cheap, mass-produced actuators used for radio control and small robotics.
Most servos are rotary actuators although other types are available. Linear actuators are sometimes used, although it is more common to use a rotary actuator with a bellcrank and pushrod. Some types, originally used as sail winches for model yachts, can rotate continuously.
Contents
1 Construction
2 Operation
onnection
ee also
eferences
[edit]Construction

A typical servo consists of a small electric motor driving a train of reduction gears. A potentiometer is connected to the output shaft. Some simple electronics provide a closed-loop servomechanism.
[edit]Operation

The position of the output, measured by the potentiometer, is continually compared to the commanded position from the control (i.e. the radio control). Any difference gives rise to an error signal in the appropriate direction, which drives the electric motor either forwards or backwards, and moving the output shaft to the commanded position. When the servo reaches this position, the error signal reduces and then becomes zero, at which point the servo stops moving.
If the servo position changes from that commanded, whether this is because the command changes, or because the servo is mechanically pushed from its set position, the error signal will re-appear and cause the motor to restore the servo output shaft to the position needed.
Almost all modern servos are proportional servos, where this commanded position can be anywhere within the range of movement. Early servos, and a precursor device called an escapement, could only move to a limited number of set positions.
[edit]Connection

For more details on this topic, see Servo control.
Radio control servos are connected through a standard three-wire connection: two wires for a DC power supply and one for control, carrying a PWM (pulse-width modulation) signal. Each servo has a separate connection and PWM signal from the radio control receiver.
This signal is easily generated by simple electronics, or by microcontrollers such as the Arduino. This, together with their low-cost, has led to their wide adoption for robotics and physical computing.
[edit]See also

Servo control
[edit]References

网友(2013-10-25):
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
伺服:听话,听指挥的奴隶!叫它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它快就快,叫它慢就慢,叫它停他就停............................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本德国书上写的:伺服=闭环

  这个应该是苹果和红苹果的关系吧

网友:
那步进和私服的区别是

网友:
绝对服从命令。

网友:
5楼解释似乎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我从日本的一本书中看到:据说,伺服这个词语的语源是希腊语中奴隶一词。《数控机床常识及操作技巧》

网友:
主从随动的意思吧。

网友(2014-03-02):
感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
Servo (radio contro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带有闭环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

网友:
啊,又长知识了

网友:
长眼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4-05-08):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在我的理解里,伺服就跟咱们常说的“无级变速”一样,可以随时接受外界的动作来完成相应的回应。

网友:
一般意义的伺服,就是有反馈的系统,比如普通电机和伺服电机,普通电机通上电就可以旋转了,但是转了多少圈没有电机自己是不知道的。而伺服电机因为有编码器等则会对转过的角度进行反馈,该反馈的值可以供更精确的控制。伺服阀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伺服"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来是“奴隶”的意思。
人们把“伺服机构”当成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使其随时服从控制信号的要求而动作。
这个比较好,serve

网友:
专业:伺服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它的主要任务是按控制命令的要求、对功率进行放大、变换与调控等处理,使驱动装置输出的力矩、速度和位置控制的非常灵活方便。伺服与变频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变频可以无编码器,伺服则必须有编码器,作电子换向用。

普通:能按照指令或者程序自由控制的系统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一个主动一个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