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770MM的彩涂板怎么才能做成R120的圆弧?

楼主(2011-09-14):
请问
宽770MM的彩涂板怎么才能做成R120的圆弧如下图所示 注:不是用折弯机一刀一刀的排,
那圆弧最好是一次成型,或者两次,普冲有没有办法做到,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建议楼主将所需加工工艺的参数上齐全,这样抽象的问题一般是很难解答的。

网友:
线切割应该可以

网友:
精度不高,自己找合适的圆管破开做个简易的成型模具就可以,不行就开模吧。

网友:
做模具很容易实现这样的结果,两端分别做!

网友:
滚圆机啊。。滚好在折。。

网友A:
这活明显就是萨瓦尼尼P4的菜,目测加工时间40秒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活明显就是萨瓦尼尼P4的菜,目测加工时间40秒一件。

不是每个企业都那么有钱的,,,,

网友:
可以用卷板机制作.

网友:
你是要切那个形状的平面?还是要做个像雨蓬的东西啊?如果是切割的话大把工艺都可以做到~~如果是做雨蓬那样的就更简单了~~滚圆机滚就可以了

网友:
开模具,液压机压& o3 n/ G  A) b( O

网友:
滚圆机不行吧,有个折弯呢,那个怎么处理?建议做个简易模吧,折弯后压制

网友:
开一副R刀模,先折90度再折R120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抽象,具体点.....